求解决STM32f103RCT6和蓝牙HC-08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1-05-04):
1、STM32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正常收发,传输的数据没有错误,
2、蓝牙HC-08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正常收发,传输的数据没有错误,
3、STM32和蓝牙连在一起进行通信,波特率都是9600,不能正常收发,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01,STM32能接收数据01,并将数据01返回都串口窗口显示01,手机也能接收到数据01,指示灯LED有亮灭,但通过手机发送数据01到STM32没有反应,手机没有接收到返回的数据,串口调试窗口也没有接收到数据,指示灯也没有变化,证明没有进入串口中断程序,不知道原因在哪?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4、程序如下: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led1=!led1;                //进入串口程序指示灯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USART_SendData(USART1,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网友A:
检查接地和RX电路是否有问题,不必纠结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地和RX电路是否有问题,不必纠结代码

怎么检测

网友B:
不懂stm32,但我觉得你的串口连的蓝牙,你串口发送是发给蓝牙,蓝牙的透传吗?不需要命令给什么就会发出什么?我在单片机上用sim800c连接gprs时是串口发给模块at指令了,不知道对错,仅供参考

网友C:
我之前用其他串口通信的模块遇到过类似情况,模块5v供电,但STM32是3.3V的,所以TX和RX引脚高电平也只有3.3v,我给STM32的RX和TX加了10K上拉电阻到5v,之后就正常了,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D:
先把硬件收发电路搭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