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风雨报警器: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这样的提示错误

楼主(2021-05-04):
提示错误为:智能风雨报警器.C(32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应该如何改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3

uint TIME;
uchar code turn[] = {0x20,0x60,0x40,0xc0,0x80,0x90,0x10,0x30};                //步进电机脉冲组
uchar yushe_fengsu=39;                                //风速预设值
uchar yushe_yudi=30;                                //雨滴预设值
uchar fengsu;                                                                 //风速值全局变量
uchar yudi;                                                                 //用于读取ADC数据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风速阀值  =2是设置雨滴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管脚声明
sbit Led_Reg                 =P2^2;                                 //红灯
sbit Led_Yellow  =P2^4;                                 //黄灯
sbit Buzzer             =P2^0;                                 //蜂鸣器
sbit Fan                      =P3^3;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LCD1602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 P2^6;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_WriteData(com);
//  DAT=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指令简介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2(yushe_fengsu,yushe_yudi,c,temp)
{
        //显示预设风速
        LCD_Write_Char(0,6,yushe_fengsu,3) ;

        //显示预设雨滴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udi,3) ;

        //时时风速
        LCD_Write_Char(1,6,c,3) ;
        //时时雨滴
        LCD_Write_Char(1,13,temp,3) ;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         =P1^5;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1^2;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1^3;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1^3;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if(channel==3)channel=2;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按键检测相关函数
***********************************************************************************************************/
//按键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define KEY_ADD                        2                //加
#define KEY_MINUS                3                //减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main (void)
{
        u8 key;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LCD_Write_String(0,0,"SET T:00   E:000");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NOW T:00   E:000");
        delay_ms(1000);

    uchar a;
    OUT=OUT>>4;

        TMOD = 0x01;              //定时器T0为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定时器初值15536(D)
    TL0 = 0xb0;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TO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
        定时器时间=(65536-15536)*12/12=5000us=5ms
        电机转速计算n=60000/(10*8)=750 r/min
*/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yudi=Adc0832(0);
                fengsu=Adc0832(1);  //读取温度值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
                                Display_1602(yushe_fengsu,yushe_yudi,fengsu,yudi);  //显示预设风速,预设雨滴,风速值,雨滴值
                                if(yudi>=yushe_yudi)          //雨滴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Led_Reg=0;                                          //雨滴指示灯亮
                                        Fan=0;
                                        Buzzer=0;                                                  //蜂鸣器报警
                /*电机正传*/
                        if (TIME==2)
                        {

                                a = a<8?a+1:0;
                                OUT = turn[a];
                                TIME = 0;
                        }
                                }
                                else                                                                                  //雨滴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Reg=1;                                          //关掉报警灯
                                        Fan=1;
                                }
                                if(fengsu>=yushe_fengsu)          //风速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
                                {
                                        Buzzer=0;                                                  //打开蜂鸣器报警
                                        Led_Yellow=0;                                          //打开温度报警灯
                                         /*电机正传*/
                        if (TIME==2)
                        {

                                a = a<8?a+1:0;
                                OUT = turn[a];
                                TIME = 0;
                                }
                                }
                                else                                                                                  //风速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Yellow=1;                                          //关闭报警灯
                                }
                                if((yudi<yushe_yudi)&&(fengsu<yushe_fengsu))          //当雨滴小于预设值并且风速也小于预设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uzzer=1;                                                  //停止报警
                                        /*电机反转*/
                           if (TIME==2)
                        {

                                a = a>0?a-1:7;
                                OUT = turn[a];
                                TIME = 0;
                        }
                                }
                                break;
                        }
                        case 1://预设风速模式
                        {
                                SelectPosition(0,5)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阴影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fengsu++;                                            //预设风速值(阀值)加1
                                        if(yushe_fengsu>=25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
                                        yushe_fengsu=254;                                                         //阀值固定为
                                        LCD_Write_Char(0,6,yushe_fengsu,3) ;//显示预设风速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fengsu<=1)                                        //当风速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fengsu=1;                          //固定为1
                                        yushe_fengsu--;                                                        //预设风速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6,yushe_fengsu,3) ;//显示预设风速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                                //预设雨滴模式
                        {
                                SelectPosition(0,12)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yudi>=25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255时
                                        yushe_yudi=254;            //阀值固定为255
                                        yushe_yudi++;                                            //预设雨滴值(阀值)加1,最大为255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udi,3) ;//显示预设雨滴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yudi<=1)                                        //当雨滴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yudi=1;                  //固定为1
                                        yushe_yudi--;                                                        //预设雨滴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udi,3) ;//显示预设雨滴
                                }
                                break;
                        }
                        default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Mode=0;                        //恢复正常模式
                                break;
                        }
                }

        }

}

void timer()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
{
   TH0=0x3c;                                 //重新赋值--循环一次时间为5ms
   TL0=0xb0;
   TIME++;                                         //循环次数加一
}

网友A:
不是提示了吗,321行,看看321行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示了吗,321行,看看321行怎么了。

好的呢,问题已解决,感谢您为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