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的反激电路,一带负载电源就出现过流

楼主(2021-05-04):
我设计了一个反激电路空载,一切正常,开关管也不热,rcd缓冲电路当中的电阻也不发热人超多,输出5v。但当我一带载之后,输入的学生电源就开始提示我过流。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般有那几种?开关管在板子后面,输入25~30v,输出要求是5v6A。开关频率是62khz,变压器用的ee40,原边6匝,副边2匝。左边是一个辅助电源,工作正常,输出12v

楼主:
并排的三个芯片是过流和过压保护,测试的时候还没有接给sg3525的10脚

楼主:
搞清楚了,我的芯片用错了,不应该使用电压型控制芯片,应该使用电流型控制芯片,带载短路的原因就是前段反激电感使用电压型的话不知道是否释放完毕,会导致电流在前段电感上面累加,导致前段电流过大,然后使得mos 管两端电流过大,导致过流保护。

网友A:
  恭喜你,又跳出了一个坑。

网友B:
开关电源是模拟电路里最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