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用什么编译环境?C语言最好!

楼主(2021-05-04):
(无正文)

网友A:
8266内部也是一个单片机,用LUA语言编程:这是一种单独8266编程的方式,可以不依靠单片机和串口调试软件,直接把程序编写到8266内部。

Arduino 开发环境编程:这个接触过Arduino的都会比较熟悉。可以直接在Arduino ide的环境下使用Arduino的开发方式进行开发。个人比较推荐这种方式,因为比较容易接受与理解。arduino相关资料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