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万年历如何修改?

楼主(2021-05-04):
51单片机做的万年历,要将闹钟报警函数改下,要求添加一个LED灯,使其在闹钟响起前由暗慢慢变亮,当闹钟响时最亮(需要有个变亮的过程)。

网友A:
写一个呼吸灯的程序就可以实现由暗到亮的过程

网友B:
简单啊 判断秒针时间 把秒针值-10  然后再乘以5 这样就可以从11秒开始 每秒钟增加5个亮度  总共250个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呼吸灯的程序就可以实现由暗到亮的过程

这是程序您可以帮我看看吗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value.h"
#include "nongli.h"

uchar n_nian,n_yue,n_ri;
unsigned int CYCLE=800,PWM_LOW=0;
bit flag_200ms = 1;
uchar menu_1;
uchar flag_clock_en;
uchar flag_clock_kai;
uchar flag_c_en;
bit flag_100ms;
sbit beep=P2^7;
sbit LED0=P2^6;
sbit dq=P3^2;
uint temperature ;

void delay_uint(uint z)
{
   while(z--);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5;j++);
}
uchar dis_lcd[10];

#include "lcd12864bu.h"

void dis_shijian()
{
        write_shu16(3*2,1*8,shi,0);
        write_shuzi(1,3*2,3*8,fuhao[1],0);
        write_shu16(3*2,4*8,fen,0);
        write_shuzi(1,3*2,6*8,fuhao[1],0);
        write_shu16(3*2,7*8,miao,0);

        write_shu16(1*2,6*8,nian,0);
        write_shu16(1*2,10*8,yue,0);
        write_shu16(1*2,14*8,ri,0);

        write_shu16(2*2,4*8,n_yue,0);
        write_shuzi(1,2*2,6*8,fuhao[0],0);
        write_shu16(2*2,7*8,n_ri,0);

        if(week==0)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0]);
    }
    if(week==1)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1]);
    }
    if(week==2)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2]);
    }
    if(week==3)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3]);
    }
    if(week==4)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4]);
    }
    if(week==5)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5]);
    }
    if(week==6)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6]);
    }
    if(week==7)
    {
     week=0;
     write_yhanzi(1,4,7*16,xingqi[0]);
    }
        write_shu18b20(3*2,10*8,temperature,0);
        write_shuzi(1,3*2,12*8,dian,0);
}

void init_12864_dis()
{
        cs1=1;
        cs2=0;
         write_yhanzi(7,0,16,dzrl);
         write_yhanzi(2,2,0,yangli);
         write_yhanzi(2,4,0,nongli);

        write_shu16(1*2,4*8,0x20,0);
         write_yhanzi(1,2,4*16,qita[0]);
         write_yhanzi(1,2,6*16,qita[1]);
         write_yhanzi(2,4,5*16,qita[6]);
         dis_shijian();
         write_yhanzi(1,6,7*16,wendu_fuhao);

}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delay_uint(1);
        dq = 0;
        delay_uint(80);
        dq = 1;
        delay_uint(10);
        q = dq;
        delay_uint(20);
        dq = 1;
}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 & 0x01;
                delay_uint(5);
                dq = 1;
                dat >>= 1;
        }
}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value >>= 1;
                dq = 1;
                if(dq == 1)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
        return value;
}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ini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44);
        delay_uint(50);

        ini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be);

        EA = 0;
        low = read_18b20();
        value = read_18b20();
        EA = 1;
        value <<= 8;
        value |= low;
        value *= 0.625;
        return value;
}

void dis_shijian_set()
{
        write_shu16(0*2,0*8,0x20,0);
        write_shu16(1*2,2*8,shi,0);
        write_shu16(1*2,6*8,fen,0);
        write_shu16(1*2,10*8,miao,0);
        write_shu16(0*2,2*8,nian,0);
        write_shu16(0*2,6*8,yue,0);
        write_shu16(0*2,10*8,ri,0);
        if(week>=1)
        {
         write_shu16(2*2,10*8,week-1,0);
        }
        if(week<=0)
        {
         week=7;write_shu16(2*2,10*8,week-1,0);
        }
        write_shu16(3*2,8*8,shi1,0);
        write_shu16(3*2,12*8,fen1,0);
        if(flag_clock_kai == 1)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0],0);
        else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1],0);
}

void init_12864_set1()
{
        write_yhanzi(1,0,2*16,qita[0]);
         write_yhanzi(1,0,4*16,qita[1]);
         write_yhanzi(1,0,6*16,qita[2]);

        write_yhanzi(1,2,2*16,qita[3]);
         write_yhanzi(1,2,4*16,qita[4]);
         write_yhanzi(1,2,6*16,qita[5]);
        write_yhanzi(2,4,3*16,qita[6]);

        write_yhanzi(2,6,0*16,qita[8]);
        write_yhanzi(1,6,5*16,qita[3]);
         write_yhanzi(1,6,7*16,qita[4]);
        write_yhanzi(2,4,0*16,shezi[0]);

        if(flag_clock_kai == 1)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0],0);
        else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1],0);
        dis_shijian_set();
}

void ds1302_dis()
{
        uchar miao_1;
        if(menu_1 == 0)
        {
                read_time();
                if(miao_1 != miao)
                {
                        miao_1 = miao;
                        Conversion(0,nian,yue,ri);
                        n_nian = year_moon ;
                        n_yue  = month_moon ;
                        n_ri   = day_moon ;
                        dis_shijian();

                }
        }
}

uchar key_can;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P3 |= 0x78;
        if((P3 & 0x78) != 0x78)
        {
                delay_1ms(1);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case 0x68:  key_can = 2;  break;
                                case 0x58:  key_can = 3;  break;
                                case 0x38:  key_can = 4;  break;
                        }
//                        write_sfm2(1,0,key_can);
                }
        }
        else
                key_new = 1;
}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
                qingling();
                init_12864_dis();

                flag_200ms = 1;
                menu_1 = 0;
        }
        if(key_can == 1)
        {
                menu_1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
                        qingling();
                        init_12864_set1();
                }
                if(menu_1 > 10)
                        menu_1 = 1;
        }
        if(menu_1 != 0)
        {
                if(menu_1 == 1)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nian,0x99);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nian,0x99);
                }
                if(menu_1 == 2)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yue,0x13);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yue,0x13);
                }
                if(menu_1 == 3)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ri,0x32);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ri,0x32);
                }
                if(menu_1 == 4)
                {
                        if(key_can == 4)
                                set_ds1302time(1,&shi,0x24);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shi,0x24);
                }
                if(menu_1 == 5)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fen,0x60);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fen,0x60);
                }
                if(menu_1 == 6)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miao,0x60);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miao,0x60);
                }
                if(menu_1 == 7)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week,0x8);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week,0x8);
                }
                if(menu_1 == 8)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shi1,0x24);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shi1,0x24);
                        clock1_save();
                }
                if(menu_1 == 9)
                {
                        if(key_can == 2)
                                set_ds1302time(1,&fen1,0x60);
                        if(key_can == 3)
                                set_ds1302time(0,&fen1,0x60);
                        clock1_save();
                }
                if(menu_1 == 10)
                {
                        if((key_can == 2) || (key_can == 3))
                                flag_clock_kai ++;
                        if(flag_clock_kai >= 2)
                                flag_clock_kai = 0;
                        if(flag_clock_kai == 1)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0],1);
                        else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1],1);
                        clock1_save();
                }
                 dis_shijian_set();
                switch(menu_1)
                {
                        case 1:  write_shu16(0*2,2*8,nian,1);  break;
                        case 2:  write_shu16(0*2,6*8,yue,1);         break;
                        case 3:  write_shu16(0*2,10*8,ri,1);  break;
                        case 4:  write_shu16(1*2,2*8,shi,1);  break;
                        case 5:  write_shu16(1*2,6*8,fen,1);          break;
                        case 6:  write_shu16(1*2,10*8,miao,1);  break;
                        case 7:
                        if(week>0)
                        {
                         write_shu16(2*2,10*8,week-1,1);
                        }
                        if(week<=0)
                        {
                         week=7;
                         write_shu16(2*2,10*8,week-1,1);
                        }
                         break;
                        case 8:  write_shu16(3*2,8*8,shi1,1);  break;
                        case 9:  write_shu16(3*2,12*8,fen1,1); break;
                        case 10: if(flag_clock_kai == 1)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0],1);
                                        else
                                        write_yhanzi_fanbai(1,6,2*16,qita[11],1);
                                         break;
                }
                write_time();
        }
}

void menu_dis()
{
        if(menu_1 == 0)
        if(flag_clock_kai == 1)
        {
                if((fen == fen1) && (shi == shi1) && (miao == 0))
                {
                        flag_clock_en = 1;
                }
                if(flag_clock_en == 1)

                         {
                                 beep=~beep;
                         }
        }
}

//void deng
/

/

void time0_init()
{
        EA  = 1;
        TMOD = 0X1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beep = 0;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init_ds1302();
                init_lcd();
                Clr_Scr();
                time0_init();
                init_12864_dis();
        while(1)
    {
                key();
                if(key_can < 10)
                {
                        if(flag_clock_en == 0)
                                key_with();
                        else
                        {
                                beep = 1;
                                flag_clock_en = 0;
                        }
                }
                if(flag_100ms == 1)
                {
                        menu_dis();
                        flag_100ms = 0;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ds1302_dis();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value ++;
        if(value % 2 == 0)
        {
                flag_100ms = 1;
        }
        if(value % 20 == 0)
        {
                flag_200ms = 1;
        }
}

网友C:
单独写一个呼吸灯的函数
呼吸灯()
然后在闹钟的BEEP前先调用这个函数,灯亮了,闹钟也响了。
响完关闭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