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89C51单片机如何采集三相交流电?求思路

楼主(2021-05-04):
想问问怎么采集

网友A:
用ATT7022E,ADE7758,等等三相电能计量芯片,上海复旦微电子贝岭等好多这样的芯片,这样你只要单片机通过spi读写就可以了,三相计量芯片多达7路模拟量采集,三相电压三相电流,还有零线电流,用三个电流互感器通过电阻匹配转换为电压进各自的模拟通道,电压可以用1:1的 电流互感器(比如5A/2.5mA), 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还可以用电阻网络分压都可以,模拟量一般用差分信号,你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六路模拟信号经A/D转换后,是离散的模拟量,通过单片机处理后算出有效值,功率等,你就可以显示了,以上是基于你自己建的A/D,如采用计量芯片芯片已经把采样的数据给你处理好了,你可以读取如电压电流的有效值,频率,功率等

至于测量220或者是380,要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线(ABC),还是四线(ABCN)N是零线,四线你就测量相电压(220),三线你就测量线电压(380),都可以,不过是比例问题而已。

这样取三路这样的电压,以及三路的电流在LCD12864 液晶屏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