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t引脚为什么可以直接接电源?晶振电路为什么没有?

楼主(2021-05-04):
请问各位大佬,这张图有没有问题。rst引脚为什么可以直接接电源?晶振电路为什么没有?

网友A:
仿真图中的AT89C52的属性,系统默认其VCC、GND、外部晶振及复位电路都正常存在。所以添加与否无所谓。可以正常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