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闪灯程序整不明白,求助

楼主(2021-05-04):
写了一个闪灯程序,用keil编译,下载到单片机没反应,很怀疑。上下求索却没有进展,希望好心人帮忙编译一下,把hex文件传过来,好排查毛病,多谢!!!

楼主:
对了,忘说了,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D1 = P2^0;
unsigned int count = 0;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1 = 0;
        count = 0;
        while(count <= 50000)
        {
            count = count + 1;
        }

        D1 = 1;
        count = 0;
        while(count <= 50000)
        {
            count = count + 1;
        }
    }
}

网友A: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可能位定义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忘说了,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D1 = P2^0;
unsigned int count = 0;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1 = 0;
        count = 50000;
        while(count--);
//        {
//            count = count + 1;
//        }

        D1 = 1;
        count = 50000;
        while(count--);
//        {
//            count = count + 1;
//        }
    }
}

网友D:
程序没问题的,你看看你的单片机硬件接线是否有错误。你下载时烧录软件是否提示下载成功。然后你的单片机IO是否输出异常。能够正常下载至少证明你的最小系统搭建是没有问题,单片机也能正常通讯,只剩下LED灯硬件接线部分了,以及你是否加上拉电阻,单片机输出功率是否达不到LED驱动功率等等

网友E:
51单片机使用11.05926M的晶振,一个count++的指令周期约为0.8us多一点,50000次时间低于50ms,你把延时加大一点看看,可能时间太短分辨不出

网友F:
程序没问题,万用表查电路有没有故障,没有的话再对对管脚

网友G:
9楼对时间分析正解,时间控制上面再精准一下,然后看看LED的电路有问题没有,有没有限流电阻等,别出现直接不限流就LED牺牲的情况

网友H:
程序没问题的, 应该看  软件设置 HEX  输出, 和
硬件部分接线 问题.
5月4日 发的贴,今天5月6日 他今天没有反应.
猜  他知道问题.

网友I:
可以查一查管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