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SPICE] Too many iterations without converge...怎么处理?求指点

楼主:
proteus仿真时[SPICE] Too many iterations without converge...怎么处理,跪求大佬

网友A(2021-05-06):
收敛的迭代太多。这是因为Proteus在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仿真时,运算在设定的迭代次数下无法收敛,一般是由于采用了SPICE模型引起的,也可以认为是Proteus的BUG,解决的办法是把SPICE模型的器件(一般是三极管、运放一类的)改成Schematic Model(原理图模型)。 还有个别情况是数字电路相接的电阻引起的,要使用Digital属性的电阻而非Analog属性的。

网友A:
没有收敛的迭代太多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因为电路在仿真时通过迭代运算无法获取收敛的结果,也就是迭代运算是发散的。常见的原因有:
1,模型问题,有些模型本身有BUG,尝试用Schematic Model取代SPICE Model,或换其他型号的元件;
2,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的混合仿真,比如单片机电路中的限流电阻,一般要选DIGITAL属性才行;
3,同为“输出”属性的引脚之间的连接,也会导致发散。
理论上修改Sysyem-Set Simulator Options里面的Tolerance参数和Iteration参数(尤其是GMINS值)有可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