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F2K60S2单片机使用ULN2003

楼主(2021-05-04):
让15单片机的P0^5口与ULN2003A相连,不论程序中设置“1”,还是“0”,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都为0.61V,我尝试换了引脚,使用P2^1口与ULN相连,也不能输出高电平,求大神解答!!!!(ULN2003接VCC正确,GND正确)

网友A:
P0M0=0x20;P0M1=0x00;//设置P0.5口推挽输出模式
P2M0=0x02;P2M1=0x00;//设置P2.1口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B:
分别测试一下IO口和2003看看是否都正常。

网友C:
检查下IO工作模式,是不是设置成高阻或开漏了

楼主:
问题是:将单片机引脚与ULN2003相连时,引脚电压0.68V,用电烙铁断开,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5V左右

楼主:
不论ULN2003输入多少,ULN2003的输出都是3.4V?

网友D:
“问题是:将单片机引脚与ULN2003相连时,引脚电压0.68V,用电烙铁断开,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5V左右”,说明输出功率不够驱动ULN2003,你可以单片机输出接上拉电阻试试,或者加光耦隔离放大,这和单片机程序或者引脚没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E:
2003应该输入5V输出是0V  你单片机应该设置强推挽模式

网友F:
试试将单片机引脚与ULN2003断开之后,将2003输入脚直接上拉到VCC再看看2003的输出,如果输出还是不对就是2003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将ULN2003A换了个新的板子焊接,还有重要的是连接ULN2003的输入时,单片机相关引脚需要上拉电阻,输出也上拉就是闲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