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检测按键控制LED运行程序的编写思路

楼主(2021-05-05):
各位大神,求一个“通过检测按键次数进入下一个子函数的程序。”大概就是单片机接按键后,每按一下就能切换一个LED灯效的程序,能切换三种灯效就行了,灯效我能自己写,想要的是一个除了灯效外的程序壳子。就是我只要自己添加上灯效代码就能运行的那种。我用的是STC8G1K08A-36I-SOP8宏晶单片机, 应该是P5.5管脚会定义为按键脚。跪谢大神

网友A:
大概思路如下:

#include "STC8G.H"

sbit key=P5^5;  //低电平触发按键

char cnt=0;  //按下按键次数

//按键扫描,只支持单次调节,不能连续,防止按键抖动
void key_scan()
{
        static char i=0,j=0;

        if(key==0)
        {
                if(i==0)
                {
                        if(key==0&&j++>10)  //防止按键抖动
                        {
                                i=1;
                                cnt++;
                                if(cnt==3)   //只有3种状态,所以这里要清零
                                        cnt=0;
                        }
                }
        }
        else
        {
                i=0;  //按键释放后清零
                j=0;
        }
}

//LED灯状态
void LED_state()
{
        switch(cnt)
        {
                case 0 :  break;  //状态0
                case 1 :  break;  //状态1
                case 2 :  break;  //状态2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LED_state();
}
}

网友B:
void Del_key(void)
{
static key_flag = 0;
key_flag+=1;
if(key_flag > 3){key_flag = 1;}
switch(key_flag)
{
case 1:break;
case 2:breal;
case 3: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C:
搞个变量 按键按一下 变量增加1  然后 SWITCH 语句 执行不同的程序段  如果你有需要 加我一下 发给你参考

网友D:
楼主应该是懂一点的,我个人认为应该这种最基础的东西应该自己先尝试写一下,不行了再把代码发出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思路如下:

#include "STC8G.H"

跪谢大佬的回复,我LDE灯效的代码要放在哪才能运行。我是玩高达模型的,没接触过单片机,现在只会简单的做出灯效,很多基础知识都不懂,大佬别嫌烦。再次跪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跪谢大佬的回复,我LDE灯效的代码要放在哪才能运行。我是玩高达模型的,没接触过单片机,现在只会简单的 ...

//LED灯状态
void LED_state()
{
        switch(cnt)
        {
                case 0 :  break;  //状态0
                case 1 :  break;  //状态1
                case 2 :  break;  //状态2
        }
}

这个函数里面
这个程序不完整的,只是单纯的给你个思路。
注意:除 P3.0 和 P3.1 外,其余所有 I/O 口上电后的状态均为高阻输入状态,用户在使
用 I/O 口时必须先设置 I/O 口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跪谢大佬的回复,我LDE灯效的代码要放在哪才能运行。我是玩高达模型的,没接触过单片机,现在只会简单的 ...

楼主没接触过单片机,而且目前的需求纯粹的电路也能实现,建议楼主选用纯电路,一个多档开关,轻松搞定

网友F:
如果想用单片机,楼主起码应该用几个小时把单片机的基本程序流程看一下,然后再来说程序的事,前面各位给的思路已经很清楚了,想拿来用总得有一点基础才好,补一下吧,不然怎么教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