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LED延时不闪烁为什么呀?

楼主:
如题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2021-05-05):
两个都是0XFE。怎么会变。

网友B:
去这里下载 都是调试好的代码 改IO口就能用

网友C:
你的主程序里面只让它亮没有让它灭,P2=0XFE是亮,延时过后,下面一句就应该是P2=0XFF灭掉。

网友D:
我看那俩P2输出是完全一样的,你改成其他值试试,要设成不一样的他才闪烁吧!

网友E:
你都不让它闪,它怎么闪呢?
数值都不变的。新手大意了。

P2=0XFF;
延时
P2=0X00;
延时

网友F:
好像只有开没有关

网友G:
为什么都是p2=0xfe

网友H: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I:
你的两个P2都一样怎么能闪呢?你把第二个P2改为等于0XFF就可以正常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