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手机蓝牙控制的板载小车 附单片机程序PCB

楼主(2021-05-05):
自己diy了一个手机蓝牙控制的板载小车,从原理图、pcb板、程序、app全部一个人完成,终于自己爽了一把。
1.自己画了一个大概的结构,只用pcb板来制作,所以在板上开了很多距离和大小都一样的螺丝孔,方便用铜柱来连接。
两个tt电机,一个牛眼轮(这样成本第一点,哈哈)。
板子上网上打样,每个月有一次5元打样的机会,很便宜,但是不要超过10cm*10cm,那就刚好把板子画成10*10的。

2.代码部在附件里面
我用的是中微的单片机,可能很多人没用过,刚好公司有在用所以就用了,公司有烧录器不用自己买,省了一大笔钱3.app自己用App Inventor 2做的。

3.app界面:界面可以设置动画和非动画模式,打开动画模式按下按键的时候有动态显示,
可以调速度,速度值会在中间的圈圈显示出来。 App Inventor
界面的ui是自己用ps作的哈哈哈哈哈!

app操作动图

做好了,给我儿子玩,他的手还比较小,手机遥控刚好把按键放在两边,他也可以很好操作:

#include "main.h"

void main()
{
        static volatile uchar n = 0;
        volatile uint i = 0;

        Init_System();
        PWM_0 = PWM_H = PWM_MIN;//前后初始速度

        while(1)
        {
                asm("clrwdt");
                Get_Code();//获取手机发送的指令
                Motor_Work();//根据指令控制电机
                Motor_Pwm();//pwm赋值
                Sent_To_Blue();//uart回复给手机

                if(MOTOR_BYTE)//电机转动则灯闪
                {LED1 = Blink_Flag;}
                else
                {LED1 = 0;}
        }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_Isr()
{
        static volatile uint Blink_Count = 0;
        static volatile uchar Led_Count = 0;
        static volatile uint Pwm_Speed = 0;
        volatile uchar n = 0;

        if(RCIF)
        {//uart接收中断
                if(FERR)
                {
                        RCREG;                                                        //帧错误
                        return;
                }

                Recebuffer[rececount] = RCREG;
                if(!My_Code_Flag)
                {
                        if(Recebuffer[rececount] == 0xeb)
                        {My_Code_Flag = 1;}//当前值是0xeb才数据开头
                }

                if(My_Code_Flag)
                {
                        rececount++;
                        if(RCREG == '\n')
                        {
                                rececount = 0;
                                rece_ok_flag = 1;
                                My_Code_Flag = 0;
                        }
                }

                if(OERR)                                                        //如果有溢出错误
                {
                        CREN = 0;                                                //清零CREN位可将OERR位清零
                        CREN = 1;                                                //再次将CREN置一,以允许继续接收
                }

        }

        if(TMR2IF)
        {//timer中断:125us
                TMR2IF = 0;        //清中断标志位

                Blink_Count++;
                if(Blink_Count >= 500)
                {Blink_Count = 0;Blink_Flag^=1;}//闪烁标志位

                //电机pwm
                if(MOTOR_BYTE)
                {
                        //加速缓冲
                        if(PWM_0 < PWM_H)
                        {
                                Pwm_Speed++;
                                if(Pwm_Speed >= 200)//125us*100=12.5ms
                                {
                                        Pwm_Speed = 0;
                                        PWM_0++;
                                }
                        }

                }

        }

}

补上小车图片

附件里面有app安装包

网友A:
给小孩玩挺不错的,周边加些酷闪的彩色LED就更炫了

网友B:
pcb用啥画的

网友B:
我为啥打不开

网友B:
能把pcb工程给我一份不

网友C:
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D(2021-09-16):
Cannot open this file type. Please let me know about your Pcb drawing software?

网友E:
这蓝牙APP可以在IOS运行吗

网友F:
我选择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想等三四十的时候能亲手给孩子做个玩具

网友G:
牛B了,初学者仰慕中。。。。

网友H:
35了,再学单片机来得及不

网友I:
原理图谁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not open this file type. Please let me know about your Pcb drawing software?

PADS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蓝牙APP可以在IOS运行吗

安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