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zigbee通信代码 E18_MS1_PCB+DS18B20

楼主(2021-05-05):
1、基本实现方案:
       主机:单片机模拟单总线协议与DS18B20通信采集温度值,并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给zigbee模块。
       从机: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zigbee接收到的温度值,然后将温度值送到模拟iic协议的数据区,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2、使用到元件;
Stc89c52单片机、11.0592Mhz晶振、22pf瓷片电容、10k电阻、10uf电解电容、按键。
Zigbee 通信模块E18_MS1_PCB
DS18B20温度传感器
Oled12864显示器 0.96寸iic通信
蜂鸣器+9013三极管

TM16374位数码管显示模块
3、电路原理图:

4、电路方案:
主机电路由单片机最小系统、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zigbee无线通信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组成。
       从机电路由单片机最小系统、zigbee无线通信模块、oled显示模块、蜂鸣器报警电路组成。

       注意事项:51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P3.0,P3.1),下载程序端口与zigbee通信端口复用,会导致zigbee连接失败,在打开电源之前将串口引脚上的跳线帽拔掉,在单片机完成初始化后再将跳线帽插回。(我估计是这个问题,但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各路大师提提意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T_MODE = P2^3; //zigbee通信模式选择
sbit  REST    = P1^7; //zigbee复位引脚
sbit  PBB     = P2^4; //蜂鸣器

uchar flag = 0;
uchar index = 0;
uchar data c[4] ="0000";
uchar code str[]="123789";
uchar num_10,num_1,num_0;

void Send_string(uchar *c)
{
while(*c != '!')
{
  SBUF=*c;
  c++;
  while(TI==0);
  TI=0;
}
}

void Send_data(uchar str)
{
        SBUF=str;
        while(TI==0);
        TI=0;
}

void Send_str(uchar *s)
{
        while(*s)
        {
         Send_data(*s++);
    }
}
void Send_init()
{
        EA=1;ES=1;                    //开总中断和串行口中断
        TMOD = 0x20;            //设置定时计数器位方式2
        TH1  = 0xfd;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计数器
        SCON = 0x50;            //设置串口为方式2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AT+MODE=?
//        TI=1;
}

void zigbee_init()
{
  AT_MODE = 1;        //AT指令模式
  Send_str("AT+UART=2");   //设置波特率9600
  Delay_1ms(1000);
  Send_str("AT+DEVE=E");      //终端 模式
  Delay_1ms(1000);
  Send_str("AT+MODE=3");    //协议模式
  Delay_1ms(1000);
  Send_str("AT+PANID=55AA");//设置ID号
  Delay_1ms(1000);
  Send_str("AT+RESET");           //复位
  Delay_1ms(5000);
}

void main(void)
{
                u8 t,temp;
                 t=' ';
        REST = 0;
            Delay_1ms(10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Send_init();
                zigbee_init();
        REST = 1;
            //显示图片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_1ms(2000);
                 OLED_Clear();

                while(1)
                {

                  num_10= c[0];
                  num_1 = c[1];
                  num_0 = c[2];

                        OLED_ShowString(0,0,"DS18B20 zigbee",16);
                        OLED_ShowString(0,3,"TEMP:",16);
                        OLED_ShowChar(50,3,num_10,16);
                        OLED_ShowChar(58,3,num_1,16);
                        OLED_ShowChar(68,3,'.',16);
                        OLED_ShowChar(76,3,num_0,16);

                        //temp = ((num_10-31)*10)+(num_1-31);
                        if(num_10 >= '3')PBB=1;  //温度大于30 开蜂鸣器
                        else PBB=0;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0) return;
ES=0;        //关闭串口中断
RI=0;        //清接收中断标志
c[index++]=SBUF;
    if(SBUF == '!')
        {
      flag = 1;
          index= 0;
        }
ES=1;
}

网友A(2024-03-18):
大佬你好,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