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Keil单片机程序里面的I/O 的定义,想更换I/O口

楼主(2021-05-05):
求助,这种d定义怎么看的?

网友A:
INT0一般为P3.2 可以更换成INT1(P3.3)。

网友B:
这是配置IO口的初始化

网友C:
这种定义在51单片机标准头文件里面一般是reg52.h,绑定的有对应寄存器,不方便修改,变量名的定义可以自行修改,但是寄存器的定义建议别改

网友D:
这都是默认的引脚,没必要改呀

网友E:
首先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单片机每个引脚的功能都是固定的,因此,我们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单片机,然后根据功能的合理使用单片机的引脚,换句话说,是引脚适配功能,有些功能是通用的,所有引脚都具备这个功能,更多的则是引脚功能确定,总的来说,你没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义在51单片机标准头文件里面一般是reg52.h,绑定的有对应寄存器,不方便修改,变量名的定义可以自行 ...

谢谢,已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单片机每个引脚的功能都是固定的,因此,我们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单片机,然 ...

谢谢,我已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默认的引脚,没必要改呀

谢谢,已经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配置IO口的初始化

已经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义在51单片机标准头文件里面一般是reg52.h,绑定的有对应寄存器,不方便修改,变量名的定义可以自行 ...

谢谢,已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