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1单片机最小系统不正常工作,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1-05-05):
各位老师,本人新手,自己做了一个51最小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按复位键数码管闪一下,芯片放到学习板上正常显示,搞了几天,都搞糊度了,到坛里来找大师帮忙分析一下,不知道对元件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谢谢了。

网友A:
程序呢?线路图呢?上传图片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网友B:
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的?和学习板上的一样的吗?

楼主:
我是按照网上的最小系统图纸做的,程序用的学习板教程的,共阳极数码管,AT89S52芯片。我想问一下,对晶振和20皮乏电容是否有要求。现在问题是显示混乱,有时搞个8 ,有时啥都没有 ,和程序都对不上,晶振11.0259,这玩意是不是没启震。数码管每个段位串了一个1K电阻,用P2口。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A:
先从硬件排除故障:
1、原理图和PCB走线是否确认无误;
2、焊接问题需再三检查;
3、不排除板子生产极少情况有短线情况;
4、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C:
晶振电容20PF,可以。

若要运行录写入51芯片的程序,必须将40脚插座的第31脚(EA/VPP)连接电源正极。请楼主试试~~

网友D:
这是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图 15 03 04 01 STC89 STC12C  15 03 04 02 STC89  15 03 04 06 单片机IO口  WQX-15开发板02   WQX-15开发板01

楼主:
根据楼上老师给的思路,在31脚加了一个4.7K电阻接VCC,正常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