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选型,需要电流电压多种采集AD和DA转换

楼主(2021-05-05):
大家要做小工程的处理,需要AD和DA转换,还需要电流电压多种采集,大家一般都会用哪种单片机?

网友A:
电压、电流采集,最后也是使用单片机的AD功能,除非你采集电压、电流使用的专有芯片和单片机数字通信,一般单片机都具有AD和DA功能,你只要查看单片机的AD资源是否够就行了

网友B:
电流串电阻可以转换成电压ad采集 ,具体用什么芯片全看,你的工程需求了

网友C(2021-06-30):
通过4051 4052 4053可以拓展更多  看你实际需要使用多少个

网友D:
转换精度,采样率,什么都不说我们也都不是算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