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ESP8266的朋友给讲讲透传好么

楼主(2021-05-05):
我想实现的目的就是当个无线串口用 比如从一个模块发送0x01 0x01 另外一边就收到0x01 0x01 没有别的东西 用两个ESP8266能实现么

跟着手册试了一下 这东西挺事啊 发个数据出去还要先给指令才行 而且发出去的也不是HEX 还是ASCII的 比如发 33 00 它发出去是 33 33 20 30 30 收到的也先有指令说收到什么 然后才是我发的数据 不想要那些额外的东西 只想当个无线串口用 有这么干过的朋友吗

我老觉得它应该行 是我没用对 给讲讲吧

网友A:
我用过ESP8266那种8脚的模块,我记得ESP8266是可以发十六进制,你说的发ASCII码可能是你使用串口助手调试时没有选择十六进制发送
还有透传模式下接收端是单纯的数据,AP&STA模式下接收数据会有数据前缀表示谁发的数据后面跟数据,可能是模式设置有问题吧,当初是按照AT指令手册设置的,自己也记不太清了

网友B:
没有单独用过,都是配合着单片机使的,我记得这个论坛上就有配合单片机嘚程序

网友C:
去官网下IDF开发环境,可以改8266的程序,以满足需求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你可以参考那种app和esp8266通信的资料看,透传就是rxd引脚收到什么就广播什么数据到连接上的设备

网友E:
用lua编程?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 今天我还是没搞到想要的状态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