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led.h"

楼主: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stwo.h"
#include "moto.h"
/*********************************************************
功能:通过PS2控制小车运动
硬件平台:STM32F103C8T6
时钟:8Mhz
硬件引脚分配:
//手柄接口
DI=PB12;
DO=PB13 ;
CS=PB14;
CLK=PB15;
//L298N 电机驱动控制引脚
IN1=PA0; //左侧电机正
IN2=PA1; //左侧电机负
IN3=PA2; //右侧电机正
IN4=PA3; //右侧电机负
LED = PC13;
**********************************************************/
//#define go {IN1=1;IN2=0;IN3=0;IN4=1;}
//#define back {IN1=0;IN2=1;IN3=1;IN4=0;}
//#define stop {IN1=1;IN2=1;IN3=1;IN4=1;}
//#define turnleft {IN1=1;IN2=1;IN3=0;IN4=1;}
//#define turnright {IN1=1;IN2=0;IN3=1;IN4=1;}
int speed;
char SysClock; //申请存储系统时钟变量,单位MHz
char SystemClock_HSE(u8 PLL);
void MYRCC_DeInit(void);
int main(void)
{
u8 key=0;
SystemClock_HSE(9); //系统时钟初始化,时钟源外部晶振HSEs 8*9=72MHz;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PS2_Init();
//motor_Init();
MotorInit();
//printf("hello! \r\n");
speed=10;
while(1)
{
key=PS2_DataKey();
switch(key)
{
case 5:go;break;
case 7:back;break;
case 8:turnleft;break;
case 6:turnright;break;
case 9:LED_ON;break;
case 10:LED_OFF;break;
case 11:speed=(speed>=10)?10:speed+1;break;
case 12:speed=(speed<=0)?0:speed-1;break;
default:stop;break;
}
if(key!=0) //有按键按下
{
printf("%d is pressed \r\n",key);
}
// printf(" %5d %5d %5d %5d\r\n",PS2_AnologData(PSS_LX),PS2_AnologData(PSS_LY),
// PS2_AnologData(PSS_RX),PS2_AnologData(PSS_RY) );
delay_ms(10);
}
}
//不能在这里执行所有外设复位!否则至少引起串口不工作.
//把所有时钟寄存器复位
void MYRCC_DeInit(void)
{
RCC->APB1RSTR = 0x00000000;//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HBENR = 0x00000014;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CR |= 0x0000000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ON
RCC->CFGR &= 0xF8FF0000; //复位SW[1:0],HPRE[3:0],PPRE1[2:0],PPRE2[2:0],ADCPRE[1:0],MCO[2:0]
RCC->CR &= 0xFEF6FFFF; //复位HSEON,CSSON,PLLON
RCC->CR &= 0xFFFBFFFF; //复位HSEBYP
RCC->CFGR &= 0xFF80FFFF; //复位PLLSRC, PLLXTPRE, PLLMUL[3:0] and USBPRE
RCC->CIR = 0x00000000; //关闭所有中断
/********************************************
使用外部晶体作为系统时钟源
功能:
1.使用外部HSE时钟8M作为PLL输入
2.PLL倍频系数PLLMUL<=9(实际到达16时,还能正常倍频外部时钟)
3.输入参数:PLLMUL,PLL倍频系数
4.备注:官方手册上说,使用HSE作为系统时钟源时,最高可倍频到72MHz,但是实际可以倍频到128M系统还算稳定
********************************************/
//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pll:选择的倍频数,从2开始,最大值为16
//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备注:当机身焊接了8M晶振时,就只能使用外部8M晶振作为时钟源,
// 用内部的HSI不好使,我反正没调出来,看各位有啥办法没
char SystemClock_HSE(u8 PLL)
{
unsigned char temp=0;
MY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R|=1<<16;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SysClock=(PLL+2)*8;
return SysClock;
}
代码下载:
51黑论坛_基于STM32F103C8T6的PS2遥控小车源码及接线(已调).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