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这段单片机按键动作函数代码为啥会报错?

楼主(2021-05-05):
/*按键动作函数,根据相应键码执行相应动作。keycode——按键编码*/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jieguo=0;   //用于保存计算结果
static unsigned long jiashu=0;   //用于保存输入的加数
if((keycode>=0x30)&&(keycode<=0x39))//键盘输入0~9
{
  jiashu=(jiashu*10)+(keycode-0x30); //将输入数字向高移一位,同时将新输入的数字作为个位
  shownumber(jiashu);     //将输入数字显示在数码管上
}
else if(keycode==0x26)     //输入向上键进行加法计算
{
  jieguo + = jiashu;      //加法计算
  jiashu=0;        //输入加数清零
  shownumber(jieguo);     //将结果显示在数码管
}
  else if(keycode==0x0D)    //输入回车键进行加法计算
  {
   jieguo + = jiashu;     //加法计算
   jiashu=0;
   shownumber(jieguo);     //将结果显示在数码管
  }
  else if(keycode==0x1B)    //输入esc键,清零结果
  {
   jieguo=0;
   jiashu=0;
   shownumber(jieguo);     //显示0
  }
}
(7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sizeof'
(8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sizeof'
报错的是这句
jieguo + = jiashu;      //加法计算

网友A:
+=之间不能有空格吧。

网友B:
那你就给jiashu做强制类转换呗

网友C:
+是对的  =是对的 +=   也是对的   但是 +  =是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对的  =是对的 +=   也是对的   但是 +  =是什么玩意

谢谢,书上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间不能有空格吧。

非常感谢,我还奇怪呢,按照书上写的为啥编译没通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