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图如图所示

楼主:
-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 uchar a_a;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pulse0832()_nop_();_nop_();CLK=1;_nop_();_nop_();CLK=0
-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断码
- //数码管位选定义
- uchar code smg_we[]={0x7f,0xbf,0xdf,0xef};
- uchar dis_smg[]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 sbit CS=P3^2;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 sbit CLK=P3^3; //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 sbit DI=P3^4;
- sbit DO=P3^4;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IO口定义
- long dengji,s_dengji ; //酒精等级
- bit flag_300ms = 1;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 #define PrgCommand 0x02
-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 #define Error 1
- #define Ok 0
-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 sfr ISP_ADDRH=0xe3;
- sfr ISP_ADDRL=0xe4;
- sfr ISP_CMD=0xe7;
- sfr ISP_TRIG=0xe6;
- sfr ISP_CONTR=0xe5;
-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
- EA = 0; /* 关中断 */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 ISP_TRIG = 0x00;
- EA = 1; /* 开中断 */
-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 void ISPgoon(void)
- {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 _nop_();
- }
- /* ==================== 字节读 ========================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
- EA = 0;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EA = 1;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 ================== 扇区擦除 ========================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 ISP_ADDRL = 0x00;
-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 ==================== 字节写 ========================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
- EA =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EA =1;
- }
- /***********************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uint q)
- {
- uint i,j;
- for(i=0;i<q;i++)
- for(j=0;j<120;j++);
- }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 void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 {
- s_dengji = byte_read(0x2001);
- s_dengji <<= 8;
- s_dengji |= byte_read(0x2000);
- a_a = byte_read(0x2058);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 void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SectorErase(0x2000);
- byte_write(0x2000, s_dengji % 256);
- byte_write(0x2001, s_dengji / 256);
- byte_write(0x2058,a_a);
- }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 void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 if(a_a != 33)
- {
- a_a = 33;
- s_dengji = 125;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 /***********读数模转换数据********************************************************/
-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 1 0 0 通道
- // 1 1 1 通道
-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
- {
- unsigned char i=0,ch=0,ch1=0;
- CS=0;
- DI=1;
- pulse0832(); //开始
- DI=1;
- pulse0832(); //第一个上升沿
- DI=0;
- pulse0832();
- DI=1; //第三个下降沿
- for(i=0;i<8;i++)
- pulse0832();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 ch<<=1;
- if(DO==1)
- ch|=0x01;
- }
- for(i=0;i<8;i++)
- { //接收校验数据
- ch1>>=1;
- if(DO==1)
- ch1|=0x80;
- pulse0832();
- }
- CS=1;
- return(ch==ch1)?ch:0;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 /********************独立按键程序*****************/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 P2 |= 0x0f; //把按键的IO口输出为高电平
- if((P2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 if(((P2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 //确认是按键按下
- key_new = 0;
- switch(P2 & 0x0f)
- {
- case 0x0e: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1键值
- case 0x0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 case 0x0b: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3键值
- // case 0x0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
- }
- else
- key_new = 1;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key_with()
-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
- menu_1 ++;
- if(menu_1 >= 2)
- {
- menu_1 = 0;
- }
- }
- if(menu_1 == 1) //设置酒精报警值
- smg_i = 4; //显示4位数码管
- if(key_can == 2)
- s_dengji ++ ; //加1
- if(s_dengji > 500)
- s_dengji = 500;
- }
- if(key_can == 3)
- {
- s_dengji -- ; //减1
- if(s_dengji <= 1)
- s_dengji = 1;
- }
- dis_smg[0] = smg_du[s_dengji % 10]; //取个位显示
- dis_smg[1] = smg_du[s_dengji / 10 % 10] ; //取十位显示
- dis_smg[2] = smg_du[s_dengji / 100 % 10] ; //
- dis_smg[3] = 0xc0; //a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 /***********************数码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
- static uchar i;
- P1 = 0xff; //消隐
- P2 = smg_we[i]; //位选
- P1 = dis_smg[i]; //段选
- i ++;
- if(i >= smg_i)
- i = 0;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void time_init()
- {
- EA = 1; //开总中断
-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
- /****************报警函数***************/
- void clock_h_l()
- {
- static uchar value;
- if((dengji >= s_dengji)) //报警
- {
- value ++;
- if(value >= 2)
- {
- value = 10;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if((dengji < s_dengji)) //取消报警
- {
- value = 0;
- beep = 1;
-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 delay_1ms(150);
-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
- if(flag_300ms == 1)
- {
- flag_300ms = 0;
- clock_h_l();
- dengji = ad0832read();
- dengji = dengji * 450 / 255.0;
- dengji = dengji - 100; //首先减去零点漂移,一般是100mV
- if(dengji < 0)
- {
- dengji = 0;
- }
- dengji = dengji * 2; //将mV转变成mg/L,系数需要校准
- //电压每升高0.1V,实际被测气体的浓度增加20ppm
- //1ppm=1mg/kg=1mg/L=1×10-6 常用来表示气体浓度,或者溶液浓度。
- if(menu_1 == 0)
- {
- if(dengji >= 1000)
- smg_i = 4;
- else
- smg_i = 3;
- dis_smg[3]=smg_du[dengji/1000%10]; //千位
- dis_smg[2]=smg_du[dengji/100%10]; //百位
- dis_smg[1]=smg_du[dengji/10%10]; //十位
- dis_smg[0]=smg_du[dengji%10]; //个位 ADC0832为8位ADC,数值为0~255,我们将其分开放入l_tmpdate数组中显示
- }
- }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
- static uchar value;
- TH0 = 0xf8;
- TL0 = 0x30; // 2ms
- display();
- value ++;
- if(value % 150 == 0)
- {
- flag_300ms = 1; //300ms
- value = 0;
- }
- }
复制代码 求大神告知 本人还是初学者 很多地方都还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