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机械臂,计算各个轴关节的角度算法教程

楼主(2021-05-06):
我想制作类似机器人下棋的东西,用4--6个自由度。不会算关节的角度,请教有知道这方面教程吗?简单易懂的,基础一点的,哪里能够获取这方面知识。谢谢!

网友A:
你先做一个机械臂,简单的就是步进电机和减速机的,计算好细分,计算好走1厘米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手工计算一下。棋盘就是多少个点,记下全部点的坐标,就是原点的相对位置,就行了。
3轴就够了。XY轴,Z轴上下控制一个电磁铁的夹子。

网友B:
有都是,看看大学的机器人基础课程都是,但需要你有较好的线代基础,你还会矩阵变换吗?

网友C:
机械原理,这本书有讲,基本上都是列方程,矩阵解算

网友D:
没有这个去b站啊

楼主:
不会呢,可有办法找到这方面的链接吗?

网友E:
有些东西估计没有简便算法,如果真的想去做什么东西,就得去学一下,不然人家专门学算法什么的学了有什么用?

网友F:
先学习一下机械原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