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定时器级联发pwm脉冲 求教程

楼主(2021-05-06):
我想用定时器发pwm脉冲,用定时器级联来计数。请教高手有这方面教程或列程吗?

网友A:
对于没有PWM功能的单片机,用一个定时器也可以做PWM,用一个全局变量在定时器中累加计数,不管溢出,再定义一个脉宽变量,脉宽变量和计数器比较,输出不同的电平即可。

楼主:
你好,我用stm32的单片机,可以输出PWM。我想在输出PWM脉冲时进行技术,目的是控制步进电机;在速度变化的时候也能精确的技术。我知道stm32单片机有这个功能,不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stm32的单片机,可以输出PWM。我想在输出PWM脉冲时进行技术,目的是控制步进电机;在速度变化的 ...

定义一个变量,输出一个脉冲做一个++,与其找功能,不如先实现着,等以后发现了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有个办法就是把输出的pwm引脚接到定时器。把定时器配置成计数器。就是觉得这个办法有点土。

楼主:
PWM输出时,好像没有办法做中断处理。没有学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