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AS608指纹打卡系统源程序分享

楼主(2021-05-06):
基于51单片机的指纹打卡系统,
有增加,修改,删除的功能。
可以用于STC12C5A60S2的增强型芯片。
附加oled显示,oled使用IIC通信方式。
可以在oled上直接观察指纹用户的相关信息。
指纹模块采用AS608,如果有大佬有更好的方案,也可以一起交流。
当然如果有FPM10A模块的,也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ifndef __AS608_H
#define __AS608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harBuffer1 0x01
#define CharBuffer2 0x02
uint CuoWu,jiaoyanwei;
ulong AS608Addr = 0XFFFFFFFF; //默认模块地址

char str2[6]={0};

typedef struct
{
        uint pageID;//指纹ID
        uint mathscore;//匹配得分
}SearchResult;

typedef struct
{
        uint PS_max;//指纹最大容量
        uchar  PS_level;//安全等级
        ulong PS_addr;
        uchar  PS_size;//通讯数据包大小
        uchar  PS_N;//波特率基数N
}SysPara;

const char *EnsureMessage(uchar ensure);

//发送包头
static void SendHead(void)
{
        UART2_SendData(0xEF);
        UART2_SendData(0x01);
}
//发送地址
static void SendAddr(void)
{
        UART2_SendData(AS608Addr>>24);
        UART2_SendData(AS608Addr>>16);
        UART2_SendData(AS608Addr>>8);
        UART2_SendData(AS608Addr);
}
//发送包标识,
static void SendFlag(uchar flag)
{
        UART2_SendData(flag);
}
//发送包长度
static void SendLength(int length)
{
        UART2_SendData(length>>8);
        UART2_SendData(length);
}
//发送指令码
static void Sendcmd(uchar cmd)
{
        UART2_SendData(cmd);
}
//发送校验和
static void SendCheck(uint check)
{
        UART2_SendData(check>>8);
        UART2_SendData(check);
}

//判断中断接收的数组有没有应答包
//waittime为等待中断接收数据的时间(单位1ms)
//返回值:数据包首地址
static uchar *JudgeStr(uint waittime)
{
//        uint temp;
        char *rdata;
        uchar str[8];
        str[0]=0xef;str[1]=0x01;str[2]=AS608Addr>>24;
        str[3]=AS608Addr>>16;str[4]=AS608Addr>>8;
        str[5]=AS608Addr;str[6]=0x07;str[7]='\0';
        UART2_RX_STA=0;
        while(--waittime)
        {
                Delay_Ms(1);
                if(UART2_RX_STA&0X8000)//接收到一次数据
                {
                        UART2_RX_STA=0;
                        rdata=strstr((const char*)UART2_RX_BUF,(const char*)str);
                        if(rdata)
                                return (uchar*)rdata;
                }
        }
        return 0;
}

//录入图像 PS_GetImage
//功能:探测手指,探测到后录入指纹图像存于ImageBuffer。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GetImage(void)
{
  uint temp;
  uchar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3);
        Sendcmd(0x01);
  temp =  0x01+0x03+0x01;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ensure=rdata[9];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生成特征 PS_GenChar
//功能:将ImageBuffer中的原始图像生成指纹特征文件存于CharBuffer1或CharBuffer2
//参数:BufferID --> charBuffer1:0x01        charBuffer1:0x02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GenChar(uchar BufferID)
{
        uint temp;
  uchar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4);
        Sendcmd(0x02);
        UART2_SendData(BufferID);
        temp = 0x01+0x04+0x02+BufferID;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ensure=rdata[9];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精确比对两枚指纹特征 PS_Match
//功能:精确比对CharBuffer1 与CharBuffer2 中的特征文件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Match(void)
{
        uint temp;
  uchar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3);
        Sendcmd(0x03);
        temp = 0x01+0x03+0x03;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ensure=rdata[9];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搜索指纹 PS_Search
//功能:以CharBuffer1或CharBuffer2中的特征文件搜索整个或部分指纹库.若搜索到,则返回页码。
//参数:  BufferID @ref CharBuffer1        CharBuffer2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页码(相配指纹模板)
//uchar PS_Search(uchar BufferID,uint StartPage,uint PageNum,SearchResult *p)
//{
//        uint temp;
//  uchar  ensure;
//        uchar  *rdata;
//        memset(UART2_RX_BUF,'\0',sizeof(UART2_RX_BUF));
//        UART2_RX_STA=0;
//        SendHead();
//        SendAddr();
//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        SendLength(0x08);
//        Sendcmd(0x04);
//        UART2_SendData(BufferID);
//        UART2_SendData(StartPage>>8);
//        UART2_SendData(StartPage);
//        UART2_SendData(PageNum>>8);
//        UART2_SendData(PageNum);
//        temp = 0x01+0x08+0x04+BufferID
//        +(StartPage>>8)+(uchar)StartPage
//        +(PageNum>>8)+(uchar)PageNum;
//        SendCheck(temp);
//        Delay_Ms(100);
//        rdata=JudgeStr(2000);
//        if(rdata)
//        {
//                ensure = rdata[9];
//                p->pageID   =(rdata[10]<<8)+rdata[11];
//                p->mathscore=(rdata[12]<<8)+rdata[13];
//        }
//        else
//                ensure = 0xff;
//        return ensure;
//}

//合并特征(生成模板)PS_RegModel
//功能:将CharBuffer1与CharBuffer2中的特征文件合并生成 模板,结果存于CharBuffer1与CharBuffer2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RegModel(void)
{
        uint temp;
  uchar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3);
        Sendcmd(0x05);
        temp = 0x01+0x03+0x05;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ensure=rdata[9];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储存模板 PS_StoreChar
//功能:将 CharBuffer1 或 CharBuffer2 中的模板文件存到 PageID 号flash数据库位置。
//参数:  BufferID @ref charBuffer1:0x01        charBuffer1:0x02
//       PageID(指纹库位置号)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StoreChar(uchar BufferID,uint PageID)
{
        uint temp;
  uchar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6);
        Sendcmd(0x06);
        UART2_SendData(BufferID);
        UART2_SendData(PageID>>8);
        UART2_SendData(PageID);
        temp = 0x01+0x06+0x06+BufferID
        +(PageID>>8)+(uchar)PageID;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ensure=rdata[9];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删除模板 PS_DeletChar
//功能:  删除flash数据库中指定ID号开始的N个指纹模板
//参数:  PageID(指纹库模板号),N删除的模板个数。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DeletChar(uint PageID,uint N)
{
        uint temp;
  uchar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7);
        Sendcmd(0x0C);
        UART2_SendData(PageID>>8);
        UART2_SendData(PageID);
        UART2_SendData(N>>8);
        UART2_SendData(N);
        temp = 0x01+0x07+0x0C
        +(PageID>>8)+(uchar)PageID
        +(N>>8)+(uchar)N;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ensure=rdata[9];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清空指纹库 PS_Empty
//功能:  删除flash数据库中所有指纹模板
//参数:  无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Empty(void)
{
        uint temp;
  uchar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3);
        Sendcmd(0x0D);
        temp = 0x01+0x03+0x0D;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ensure=rdata[9];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写系统寄存器 PS_WriteReg
//功能:  写模块寄存器
//参数:  寄存器序号RegNum:4\5\6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WriteReg(uchar RegNum,uchar DATA)
//{
//        uint temp;
//  uchar  ensure;
//        uchar  *rdata;
//        SendHead();
//        SendAddr();
//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        SendLength(0x05);
//        Sendcmd(0x0E);
//        UART2_SendData(RegNum);
//        UART2_SendData(DATA);
//        temp = RegNum+DATA+0x01+0x05+0x0E;
//        SendCheck(temp);
//        Delay_Ms(100);
//        rdata=JudgeStr(2000);
//        if(rdata)
//                ensure=rdata[9];
//        else
//                ensure=0xff;
//        if(ensure==0)
//                printf("\r\n设置参数成功!");
//        else
//                printf("\r\n%s",EnsureMessage(ensure));
//        return ensure;
//}
//读系统基本参数 PS_ReadSysPara
//功能:  读取模块的基本参数(波特率,包大小等)
//参数:  无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 + 基本参数(16bytes)
//uchar PS_ReadSysPara(SysPara *p)
//{
//        uint temp;
//  uchar  ensure;
//        uchar  *rdata;
//        SendHead();
//        SendAddr();
//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        SendLength(0x03);
//        Sendcmd(0x0F);
//        temp = 0x01+0x03+0x0F;
//        SendCheck(temp);
//        Delay_Ms(100);
//        rdata=JudgeStr(1000);
//        if(rdata)
//        {
//                ensure = rdata[9];
//                p->PS_max = (rdata[14]<<8)+rdata[15];
//                p->PS_level = rdata[17];
//                p->PS_addr=(rdata[18]<<24)+(rdata[19]<<16)+(rdata[20]<<8)+rdata[21];
//                p->PS_size = rdata[23];
//                p->PS_N = rdata[25];
//        }
//        else
//                ensure=0xff;
//        if(ensure==0x00)
//        {
//                printf("\r\n模块最大指纹容量=%d",p->PS_max);
//                printf("\r\n对比等级=%d",p->PS_level);
//                printf("\r\n地址=%x",p->PS_addr);
//                printf("\r\n波特率=%d",p->PS_N*9600);
//        }
//        else
//                        printf("\r\n%s",EnsureMessage(ensure));
//        return ensure;
//}
//设置模块地址 PS_SetAddr
//功能:  设置模块地址
//参数:  PS_addr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
//uchar PS_SetAddr(ulong PS_addr)
//{
//        uint temp;
//  uchar  ensure;
//        uchar  *rdata;
//        SendHead();
//        SendAddr();
//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        SendLength(0x07);
//        Sendcmd(0x15);
//        UART2_SendData(PS_addr>>24);
//        UART2_SendData(PS_addr>>16);
//        UART2_SendData(PS_addr>>8);
//        UART2_SendData(PS_addr);
//        temp = 0x01+0x07+0x15
//        +(uchar)(PS_addr>>24)+(uchar)(PS_addr>>16)
//        +(uchar)(PS_addr>>8) +(uchar)PS_addr;
//        SendCheck(temp);
//        AS608Addr=PS_addr;//发送完指令,更换地址
//        Delay_Ms(100);
//  rdata=JudgeStr(2000);
//        if(rdata)
//                ensure=rdata[9];
//        else
//                ensure=0xff;
//                AS608Addr = PS_addr;
//        if(ensure==0x00)
//                printf("\r\n设置地址成功!");
//        else
//                printf("\r\n%s",EnsureMessage(ensure));
//        return ensure;
//}

//高速搜索PS_HighSpeedSearch
//功能:以 CharBuffer1或CharBuffer2中的特征文件高速搜索整个或部分指纹库。
//                  若搜索到,则返回页码,该指令对于的确存在于指纹库中 ,且登录时质量
//                  很好的指纹,会很快给出搜索结果。
//参数:  BufferID, StartPage(起始页),PageNum(页数)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页码(相配指纹模板)
uchar PS_HighSpeedSearch(uchar BufferID,uint StartPage,uint PageNum,SearchResult *p)
{
        uint temp;
  uint  ensure;
        uchar  *rdata;
        SendHead();
        SendAddr();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SendLength(0x08);
        Sendcmd(0x1b);
        UART2_SendData(BufferID);
        UART2_SendData(StartPage>>8);
        UART2_SendData(StartPage);
        UART2_SendData(PageNum>>8);
        UART2_SendData(PageNum);
        temp = 0x01+0x08+0x1b+BufferID
        +(StartPage>>8)+(uchar)StartPage
        +(PageNum>>8)+(uchar)PageNum;
        SendCheck(temp);
        rdata=JudgeStr(2000);
         if(rdata)
        {
                ensure=rdata[9];
                p->pageID         =   (uint)(rdata[10]<<8) +rdata[11];
                p->mathscore=                (uint)(rdata[12]<<8) +rdata[13];
        }
        else
                ensure=0xff;
        return ensure;
}
//读有效模板个数 PS_ValidTempleteNum
//功能:读有效模板个数
//参数: 无
//说明: 模块返回确认字+有效模板个数ValidN
//uchar PS_ValidTempleteNum(uint *ValidN)
//{
//        uint temp;
//  uchar  ensure;
//        uchar  *rdata;
//        SendHead();
//        SendAddr();
//        SendFlag(0x01);//命令包标识
//        SendLength(0x03);
//        Sendcmd(0x1d);
//        temp = 0x01+0x03+0x1d;
//        SendCheck(temp);
//  rdata=JudgeStr(2000);
//        if(rdata)
//        {
//                ensure=rdata[9];
//                *ValidN = (rdata[10]<<8) +rdata[11];
//        }
//        else
//                ensure=0xff;
//
//        if(ensure==0x00)
//        {
//                printf("\r\n有效指纹个数=%d",(rdata[10]<<8)+rdata[11]);
//        }
//        else
//                printf("\r\n%s",EnsureMessage(ensure));
//        return ensure;
//}
//与AS608握手 PS_HandShake
//参数: PS_Addr地址指针
//说明: 模块返新地址(正确地址)
//uchar PS_HandShake(ulong *PS_Addr)
//{
//        SendHead();
//        SendAddr();
//        UART2_SendData(0X01);
//        UART2_SendData(0X00);
//        UART2_SendData(0X00);
//        Delay_Ms(200);
//        if(        UART2_RX_BUF[0]==0XEF && UART2_RX_BUF[1]==0X01 && UART2_RX_BUF[6]==0X07)//判断是不是模块返回的应答包
//                {
//                        *PS_Addr=(UART2_RX_BUF[2]<<24) + (UART2_RX_BUF[3]<<16)
//                                                        +(UART2_RX_BUF[4]<<8) + (UART2_RX_BUF[5]);
//                        UART2_RX_STA=0;
//                        return 0;
//                }
//        UART2_RX_STA=0;
//        return 1;
//}
//模块应答包确认码信息解析
//功能:解析确认码错误信息返回信息
//参数: ensure
const char *EnsureMessage(uchar ensure)
{
        const char *p;
        switch(ensure)
        {
                case  0x00:
                        p="       OK       ";break;
                case  0x01:
                        p=" 数据包接收错误 ";break;
                case  0x02:
                        p="传感器上没有手指";break;
                case  0x03:
                        p="录入指纹图像失败";break;
                case  0x04:
                        p=" 指纹太干或太淡 ";break;
                case  0x05:
                        p=" 指纹太湿或太糊 ";break;
                case  0x06:
                        p="  指纹图像太乱  ";break;
                case  0x07:
                        p=" 指纹特征点太少 ";break;
                case  0x08:
                        p="   指纹不匹配   ";break;
                case  0x09:
                        p=" 没有搜索到指纹 ";break;
                case  0x0a:
                        p="   特征合并失败 ";break;
                case  0x0b:
                        p="地址序号超出范围";
                case  0x10:
                        p="  删除模板失败  ";break;
                case  0x11:
                        p=" 清空指纹库失败 ";break;
                case  0x15:
                        p="缓冲区内无有效图";break;
                case  0x18:
                        p=" 读写FLASH出错  ";break;
                case  0x19:
                        p="   未定义错误   ";break;
                case  0x1a:
                        p="  无效寄存器号  ";break;
                case  0x1b:
                        p=" 寄存器内容错误 ";break;
                case  0x1c:
                        p=" 记事本页码错误 ";break;
                case  0x1f:
                        p="    指纹库满    ";break;
                case  0x20:
                        p="    地址错误    ";break;
                default :
                        p=" 返回确认码有误 ";break;
        }
return p;
}

//显示确认码错误信息
void ShowErrMessage(uchar ensure)
{
        EnsureMessage(ensure);
}

//录指纹
void Add_FR(void)
{
        uchar i,ensure ,processnum=0;
        uint ID_NUM=0;
        while(1)
        {
                switch (processnum)
                {
                        case 0:
                                i++;
                                OLED_ShowCH(0,2,"    请按手指    ");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生成特征
                                        if(ensure==0x00)
                                        {
                                                Delay_Ms(1);
                                                OLED_ShowCH(0,2,"    指纹正常    ");
                                                OLED_ShowCH(0,4,"                ");
                                                Delay_Ms(100);
                                                i=0;
                                                processnum=1;//跳到第二步
                                        }else {};
                                }else {};
                                break;

                        case 1:
                                i++;
                                OLED_ShowCH(0,2,"   请再按一次   ");
                                OLED_ShowCH(0,4,"                ");
                                Delay_Ms(100);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2);//生成特征
                                        if(ensure==0x00)
                                        {
                                                Delay_Ms(1);
                                                OLED_ShowCH(0,2,"    指纹正常    ");
                                                OLED_ShowCH(0,4,"                ");
                                                Delay_Ms(100);
                                                i=0;
                                                processnum=2;//跳到第三步
                                        }else {};
                                }else {};
                                break;

                        case 2:
                                OLED_ShowCH(0,2,"  对比两次指纹  ");
                                OLED_ShowCH(0,4,"                ");
                                ensure=PS_Match();
                                if(ensure==0x00)
                                {
                                        OLED_ShowCH(0,2,"    对比成功    ");
                                        OLED_ShowCH(0,4,"                ");
                                        processnum=3;//跳到第四步
                                }
                                else
                                {
                                        OLED_ShowCH(0,2,"    对比失败    ");
                                        OLED_ShowCH(0,4,"                ");
                                        ShowErrMessage(ensure);
                                        i=0;
                                        processnum=0;//跳回第一步
                                }
                                Delay_Ms(500);
                                break;

                        case 3:
                                OLED_ShowCH(0,2,"  生成指纹模板  ");
                                OLED_ShowCH(0,4,"                ");
                                Delay_Ms(500);
                                ensure=PS_RegModel();
                                if(ensure==0x00)
                                {
                                        OLED_ShowCH(0,2,"生成指纹模板成功");
                                        OLED_ShowCH(0,4,"                ");
                                        processnum=4;//跳到第五步
                                }else {processnum=0;}
                                Delay_Ms(1000);
                                break;

                        case 4:
                                OLED_ShowCH(0,0," 按K4加,按K2减 ");
                                OLED_ShowCH(0,2,"    按K3保存    ");
                                OLED_ShowCH(0,4,"  0=< ID <=99   ");
                          ID_NUM=0;
                                while(key_num!=3)
                                {
                                        key_num=KEY_Scan(0);
                                        if(key_num==2)
                                        {
                                                key_num=0;
                                                if(ID_NUM>0)
                                                        ID_NUM--;
                                        }
                                        if(key_num==4)
                                        {
                                                key_num=0;
                                                if(ID_NUM<99)
                                                        ID_NUM++;
                                        }
                                        OLED_ShowCH(40,6,"ID=");
                                        OLED_ShowNum(65,6,ID_NUM,2,1);
                                }
                                key_num=0;
                                ensure=PS_StoreChar(CharBuffer2,ID_NUM);//储存模板
                                if(ensure==0x0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0,2,"  录入指纹成功  ");
                                        OLED_ShowCH(0,4,"                ");
                                        Delay_Ms(1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0,0,"指纹模块测试程序");
                                        OLED_ShowCH(16,2,"K1键添加指纹");
                                        OLED_ShowCH(16,4,"K3键删除指纹");
                                        OLED_ShowCH(16,6,"K5键验证指纹");
                                        return ;
                                }else {OLED_Clear();processnum=0;}
                                break;
                }
                Delay_Ms(400);
                if(i==10)//超过5次没有按手指则退出
                {
                        OLED_Clear();
                        break;
                }
        }
}

SysPara AS608Para;//指纹模块AS608参数
//刷指纹
void press_FR(void)
{
        SearchResult seach;
        uchar ensure;
        char str[20];
        while(key_num!=1)
        {
                key_num=KEY_Scan(0);
                ensure=PS_GetImage();
                if(ensure==0x00)//获取图像成功
                {
                        ensure=PS_GenChar(CharBuffer1);
                        if(ensure==0x00) //生成特征成功
                        {
                                ensure=PS_HighSpeedSearch(CharBuffer1,0,99,&seach);
                                if(ensure==0x00)//搜索成功
                                {
                                        OLED_ShowCH(0,2,"  指纹验证成功  ");
                                        sprintf(str," ID:%d 得分:%d ",seach.pageID,seach.mathscore);
                                        OLED_ShowCH(0,4,(u8*)str);
                                        Delay_Ms(3000);
                                }
                                if(ensure==0x09)
                                {
                                        OLED_ShowCH(32,2,"验证失败");
                                        Delay_Ms(1500);
                                }
                        }
                        else
                                {};
                        OLED_Clear();
                        OLED_ShowCH(32,2,"请按手指");
                }
        }
        OLED_Clear();
        OLED_ShowCH(0,0,"指纹模块测试程序");
        OLED_ShowCH(16,2,"K1键添加指纹");
        OLED_ShowCH(16,4,"K3键删除指纹");
        OLED_ShowCH(16,6,"K5键验证指纹");
}

//删除指纹
void Del_FR(void)
{
        uchar  ensure;
        uint ID_NUM=0;
        OLED_ShowCH(0,0,"K4加 K2减 K3确认");
        OLED_ShowCH(0,2,"  K5清空指纹库  ");
        OLED_ShowCH(0,4,"K1返回 0=<ID<=99");
        while(key_num!=3)
        {
                key_num=KEY_Scan(0);
                if(key_num==2)
                {
                        key_num=0;
                        if(ID_NUM>0)
                                ID_NUM--;
                }
                if(key_num==4)
                {
                        key_num=0;
                        if(ID_NUM<99)
                                ID_NUM++;
                }
                if(key_num==1)
                        goto MENU ; //返回主页面
                if(key_num==5)
                {
                        key_num=0;
                        ensure=PS_Empty();//清空指纹库
                        if(ensure==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0,2," 清空指纹库成功 ");
                        }
                        else
                                {};
                        Delay_Ms(1500);
                        goto MENU ; //返回主页面
                }
                OLED_ShowCH(40,6,"ID=");
                OLED_ShowNum(65,6,ID_NUM,2,1);
        }
        ensure=PS_DeletChar(ID_NUM,1);//删除单个指纹
        if(ensure==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0,2,"  删除指纹成功  ");
        }
  else
                {};
        Delay_Ms(1500);
MENU:
        OLED_Clear();
        OLED_ShowCH(0,0,"指纹模块测试程序");
        OLED_ShowCH(16,2,"K1键添加指纹");
        OLED_ShowCH(16,4,"K3键删除指纹");
        OLED_ShowCH(16,6,"K5键验证指纹");
        key_num=0;
}

#endif

网友A:
怎么把串口2改成串口1

网友B(2021-06-10):
有原理图可以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