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如何快速放电

楼主(2021-05-06):
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因为有大电容放电很慢达到10秒以上,下图1000UF改成220UF也不行,如果直接加泄放电阻,那么功耗会增加,需要怎么样才能在功耗不增加或者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尽量不增加)快速放电,达到下次上电有复位效果还有,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有问题嘛

楼主:
看了下手册,突然有个想法,用掉电唤醒专业定时器,每秒钟唤醒一次,如果已经断电用单片机工作消耗掉电容的电荷,这样可以嘛

网友A:
可以试试IO口的强推挽功能进行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IO口的强推挽功能进行放电。

可是单片机已经进入睡眠模式了啊,怎么检测是否断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单片机已经进入睡眠模式了啊,怎么检测是否断电呢

进入该模式后,晶振会停止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该模式后,晶振会停止震荡

对啊  停震了怎么用强推挽放电呢

楼主:
老哥,这是场效应管嘛,后面那个是啥,电容嘛?

网友B:
第一: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后为什么要放电不可呢?可以不放电的
第二:复位的功能就是一个初始化,让单片机内部的数字电路可以以某个值正常启动,但是,你现在是已经正常启动了,复位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是一定要上电复位,那你加一个复位电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使用IO口接下拉电阻放电

网友D:
用mos管做开关来放电

网友E:
接头多一根线来控制复位

上电

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