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实现流水等功能,单片机代码编译没有问题,可以串口发送指令,请各位帮忙...

楼主(2021-05-06):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keyval;  //储存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val2;  //储存按键值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tabup[]={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ode tabdown[]={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int x,y;
keyval2=0;
/*************************************************
函数功能:流水灯延时
**************************************************/
void le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函数功能:软件消抖延时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
函数功能:正向流水点亮LED
**************************************************/
void forward(void)
{                              //不能加while(1),会循环这一函数,其他按键控制无效
        for(x=0;x<8;x++)
        {
                P1=tabup[x];
                led_delay();
        }
}
/*************************************************
函数功能:反向流水点亮LED
**************************************************/
void backward(void)
{                          //不能加while(1),会循环这一函数,其他按键控制无效
        for(y=0;y<8;y++)
        {
                P1=tabdown[y];
                led_delay();
        }
}
/*************************************************
函数功能:关闭所有LED
**************************************************/
void stop(void)
{
        P1=0xff;    //关闭8个LED
}
/*************************************************
函数功能:闪烁点亮LED
**************************************************/
void flash(void)
{
  P1=0x00;      //点亮8个LED
  led_delay();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SCON = 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L1  = 0xfd;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R1  = 1;
  EA   = 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keyval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if(keyval==0);

         {
                 keyval=keyval2;
         }
   keyval2=keyval;
   switch(keyval)
   {
      case 1:forward();break;
      case 2:backward();break;
      case 3:stop();break;
      case 4:flash();break;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网友A:
debug看一下,能走到这几个case里吗?

网友B:
你的那些函数有在main里调用吗?

网友C:
你把延时时间调大一点看看20ms可能太短肉眼识别不出来,看起来就是直接就亮了最后一个灯
还有就是把这段放到main函数的while(1)里面
if(keyval==0);

         {
                 keyval=keyval2;
         }
   keyval2=keyval;
   switch(keyval)
   {
      case 1:forward();break;
      case 2:backward();break;
      case 3:stop();break;
      case 4:flash();break;
   }

网友D:
不要在中断函数内处理太多的东西,把switch判断的语句都放到主函数里就可以了。同时流水灯的延时时间要长一些,太短了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在中断函数内处理太多的东西,把switch判断的语句都放到主函数里就可以了。同时流水灯的延时时间要长一 ...

原来代码发送对应指令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延时时间调大一点看看20ms可能太短肉眼识别不出来,看起来就是直接就亮了最后一个灯
还有就是把这段放 ...

是一个都没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延时时间调大一点看看20ms可能太短肉眼识别不出来,看起来就是直接就亮了最后一个灯
还有就是把这段放 ...

不是亮一个

网友E:
可以加一个循环试试

网友F:
1、串口处理程序里一般不要放太多东西,中断处理要尽量快
2、要确认你收到的数据是你想要的,你这里是要的1,2,3,那么收到的是不是数字1,2,3,还是字符1,2,3,调试程序时要确认一下,可以让串口把收到的再发回去,在上位机确认一下
3、程序合理的缩进结构有助于自己检查程序,求助别人也能让人容易看懂,乱了就别人就不想看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琢磨别人是怎么想的呀

网友G:
串口中断里不要放与串口功能无直接关系的语句,更不能含有较长时间的阻滞型延时,这会导致通信响应缓慢甚至无效。程序要简洁,给你屏蔽了所有不必要的语句,你试试。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keyval;  //储存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val2;  //储存按键值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up[]={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ode tabdown[]={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int x,y;
//keyval2=0;
/*************************************************
函数功能:流水灯延时
**************************************************/
void led_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
函数功能:软件消抖延时
**************************************************/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
函数功能:正向流水点亮LED
**************************************************/
void forward(void)
{                              //不能加while(1),会循环这一函数,其他按键控制无效
//        for(x=0;x<8;x++)
//        {
                P1=tabup[x];
//                led_delay();
//        }
}
/*************************************************
函数功能:反向流水点亮LED
**************************************************/
void backward(void)
{                          //不能加while(1),会循环这一函数,其他按键控制无效
//        for(y=0;y<8;y++)
//        {
//                P1=tabdown[x];
                P1=tabup[7-(x%8)];
//                led_delay();
//        }
}
/*************************************************
函数功能:关闭所有LED
**************************************************/
void stop(void)
{
        P1=0xff;    //关闭8个LED
}
/*************************************************
函数功能:闪烁点亮LED
**************************************************/
void flash(void)
{
        P1=0x00;      //点亮8个LED
//        led_delay();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SCON = 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L1  = 0xfd;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R1  = 1;
        EA   = 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switch(keyval)
                {
                        case 1:forward();break;
                        case 2:backward();break;
                        case 3:stop();break;
                        case 4:flash();break;
//                        这样写更简洁
//                        case 1:P1=tabup[x];break;//正向流水灯
//                        case 2:P1=tabup[7-(x%8)];break;//反向流水灯
//                        case 3:P1=0xff;break;//全熄
//                        case 4:P1=0x00;break;//全亮
                }
                led_delay(500);//延时约0.5秒
                x=++x%8;//循环计数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keyval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        if(keyval==0);
        {
                keyval=keyval2;
        }
        keyval2=keyval;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