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燃气调压系统proteus不太明白电路图 求讲解

楼主:
之前这个压力传感器的这个电路做完了  但是要实现调压还要调压阀和膨胀机  这两个在proteus里是没有的  所以有大佬就说可以用电磁阀或者放个电机来实现  但是我这个单片机小白还是不太明白  希望大佬们可以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A(2021-05-06):
LCD1602没看懂为啥接完P2口又再接一遍P3口!
你这不就是一个压力通过 ADc转换后显示在LCD1602 超压报警? 啥叫膨胀机?没听过
压力大了或压力小了通过调压阀是对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1602没看懂为啥接完P2口又再接一遍P3口!
你这不就是一个压力通过 ADc转换后显示在LCD1602 超压报警?  ...

膨胀机也是调气压的一个元件  但是proteus里面没有  然后调压的这个是不知道咋做  这个电路的话只是一个压力传感的电路  那个报警器跟显示屏后面是可以删的。。。只是怕老师说我进度慢凑进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膨胀机也是调气压的一个元件  但是proteus里面没有  然后调压的这个是不知道咋做  这个电路的话只是一个 ...

凑进度也要画对呀,LCD1602用线连了P2,又用管脚号连了P3,一看就是没走心啊。
你没有什么调压的元件,随便放一个什么你能控制的元件就说用那个替代了就好,反正就是用某个管脚去控制电机或是元件听指令做动作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凑进度也要画对呀,LCD1602用线连了P2,又用管脚号连了P3,一看就是没走心啊。
你没有什么调压的元件,随 ...

可不可以给个思路  就是可以放什么元件 怎么放之类的  我现在做的属实困难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