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16的led共阳点阵单片机程序是哪里错了,谢谢!

楼主:
设计一个8*16的led共阳点阵,行用74ls164,列用74hc154,设计思想是行一次输出8位数据,列导通,然后这一列就亮,但是现在显示的效果是全亮,然后一列一列从左向右灭,不到16列的时候灭得就没有规律了,不知道错误原因,请高手帮忙指出错误,谢谢,单片机代码如下:

P2^0--3接74hc154数据端
sbit COW_1641 = P2^4;    //74ls164数据输入

sbit CLK_1641 = P2^5;

unsigned char colcount[16]={0,1,2,3,4,5,6,7,8,9,10,11,12,13,14,15};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1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1,0xB7,0xB7,0xB7,0xFF};  //字母F,纵向,正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
        unsigned char i;
        for(;delay>0;delay--)
                for(i=0;i<110;i++);
}

void main(){
        unsigned int col,coldata;
        unsigned char temp;

        P2=0xff;
        while ( 1 ) {

                for (col=0;col<16;col++){

                        P2=colcount[col];    //P2^0--3输入,各列轮流输出低电平
                        temp=image[col];
                        CLK_1641 = 0;
                        for(coldata=0;coldata<8;coldata++){
                                CLK_1641 = 0;
                                COW_1641=temp&0x80;
                                CLK_1641 = 1;
                                temp<<=1;
                                delay(200);
                        }
                        CLK_1641 = 1;
                        //delay(500);
                }
        }
}

新手,帮忙指出错误原因,谢谢!

网友A(2021-05-06):
虽然没看出楼主的问题,但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用
P2=colcount[col];
而不是直接P2=col;
col也只用到了16,定义个uchar也够了,没必要uint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看出楼主的问题,但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用
P2=colcount[col];
而不是直接P2=col;

这段代码我试过P2=0x01,;P2++;和P2=col;故障现象一样,至于数据类型,你说的是对的,用uchar没有问题,我是在网上找了很多文章例子去看,这段代码也是别人用过的,直接复制过来了。

网友B:
另外我把仿真的图发上来,麻烦大家看看程序哪里有错误,不用管那么多点阵,只要管同一行8*16的点阵即可。谢谢!

网友C:
没看到图,估计列为阳极。我觉得你选的芯片跟你想法不同啊,按你的操作:一是,74ls164初始是全LOW,74hc154初始全H,自然全亮了;二是,你每次操纵154一个脚L,所以逐列关,当然你没用BCD码,所以后来有点乱;三是, P2=colcount[col];  会影响164的clk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图,估计列为阳极。我觉得你选的芯片跟你想法不同啊,按你的操作:一是,74ls164初始是全LOW,74h ...

图刚才刚发了,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不过行是阳用164,列是阴用154.

至于说P2=0--15,这个我也是看了很多网上的例子,我考虑是0--15转成2进制后,用的是4位的编码,是0000--1111,影响的是P2^0--P2^3的值,后面的164接的P2^4--P2^7不影响,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