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海比邻LCD12864屏,该如何分析出引脚图等资料呢?

楼主(2021-05-06):
拆机得到一个深圳海比邻的12864屏,打算利用起来,型号为HB12864M1A,经查询该公司已经不做屏幕了,网站已经没有了,请问谁有资料,共享一下?

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搞一个停产的东西,买一个新的不香吗?

网友B:
支持折腾的精神。发点图片上来慢慢折腾。

楼主:
这是图片,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C:
这个好像和12864LCD屏类似吧,主要是看能找到引脚定义就好办了,看上面标识支持串口和并口显示,目前是串口已经短接好了,那就是串口了,找到引脚后,尝试用51单片机去驱动试试

网友B:
百度有很多资料的。自己搜一下。

网友D:
把热熔胶挖掉就知道了啊,引脚功能写在板子上了,至于通信协议网上再找找吧

楼主:
谢谢大家,挖掉热熔胶有定义,是串口屏
谁给推荐个类似的串口屏呢?最常用的。
准备学习这个,1602学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