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51单片机的通信程序 显示出来的是乱码

楼主:
这个是pc机和单片机的通信,程序没问题,但显示出来的是乱码,使用VSPD虚拟串口软件调试。望各位大侠帮忙指导!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REQ 11059200       //振荡器频率11.0592Mhz
uchar code SEG_CODE[]=  //共阴数码管数字段码表,最后为“-”的段码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char R[]={10,10,10,10}; //保存接收到的四位数字(初始时为4个“-”)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
//初始化串口(使用time1定时器)
void init_usart_ut1()
{
SCON=0X50;    //串口方式1
TMOD=0X20;    //t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0X80;        //波特率不倍增
TH1=TL1=-FREQ/384/9600;      //波特率配置(TH1=TL1=0XFD)
//或:TH1=TL1=256-FREQ/384/9600;
TR1=1;            //启动定时器1
}
//串口初始化(使用t2定时器)(当T2CON寄存器的RCLK,TCLK二者之一置位
//t2即工作于波特率发生器模式,TH2-TL2溢出时,RCAP2H-RCAP2L重装TH2-TL2)
void init_usart_ut2()
{
RCAP2H=0XFF;         //波特率配置(RCAP2H=0XFF)
RCAP2L=-FREQ/32/9600;    //波特率配置(RCAP2L=0XDC)
//或:RCAP2L=256-FREQ/32/9600;
SCON=0X50;       //串口方式1
T2CON=0X30;      //收/发时钟位:RCLK,TCLK同时置位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R2=1;           //启动定时器t2
}
//主程序
main()
{
uchar i;
init_usart_ut2();   //串口初始化(使用timer2定时器)
//或:init_usart_ut1();  //串口初始化(使用timer1定时器)
EX0=1; IT0=1;               //允许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A=1;            //开中断
while(1)
{
  for(i=0;i<4;i++)  //循环先扫描显示4个数字字符
  {
   P0=0X00;            //先暂时关闭段码
   P2=~(1<<i);         //发送位码
   P0=SEG_CODE[R[i]];   //发送段码
   delay_ms(4);   //位间短暂延时
  }
}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receive_4_digi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接收缓冲索引(静态变量)
uchar c;      //当前接收的字符
if(RI)       //接收中断标志位判断
{
  RI=0;      //软件清零中断标志位
  c=SBUF;               //从SBUF寄存器读取字符
  if(c=='#')     //接收时遇到‘#’则将接收索引清零
  {
   i=0;
  }
  else
  {
   if(c>='0'&&c<='9')  //遇到数字0-9时从当前位置循环存放
   {
    R[i++]=c-'0';  //存入R数组当前位置,索引递增
    if(i==4)   //索引范围限于0-3
    {
     i=0;
    }
   }
  }
}
}
//INT0中断发送字符串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s="这是由8051单片机发送的字符串!!!\r\n";
uchar i=0;
while(s[i]!='\0')
{
  SBUF=s[i++];         //发送1字节,索引递增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
   TI=0;            //软件清零中断标志位TI
  }
}
}

网友A(2021-05-06):
全运行状态下,都是乱码,

网友B:
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网友C:
STC官方下载器有串口助手,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运行就可以
有的串口通讯软件是会乱码,STC下载的是相对比较好用的

网友D:
看了两个串口初始化函数,串口2的初始化函数中怎么和1中的一样都是SCON=0X50
虽然我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芯片,但两个串口设置模式1肯定不是一个寄存器,因为我的芯片两个串口各有设置的寄存器。我的是串口1用SCON串口2用S2CON

网友A:
用的是89c52芯片,现在的问题是,串口调试发出的信号,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