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是成功的?怎么样把按键控制,换为串口控制,求指导

楼主(2021-05-06):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tabup[]={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code tabdowm[]={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void delay(uint z);
int i;
sbit S2=P3^0;
sbit S3=P3^1;
sbit S4=P3^2;
keyval=0;
void moveup()                //正转
{
        for(i=0;i<8;i++)
        {
                P1=tabup[i];
                delay(1);
        }
}
void movedowm()              //反转
{
        for(i=0;i<8;i++)
        {
                P1=tabdowm[i];
                delay(1);
        }
}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top()
{
        P1=0xff;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R0=0;                   //给定时器T0赋初值并关闭T0
   TH0=(65536-500)/256;     //定时器TH0赋初值为500
   TL0=(65536-500)%256;     //定时器TL0赋初值为50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这里必须要启动,因为大循环里
   while(1)                 //要给keyval赋值,而赋值语句在中断服务函数里
   {
       switch(keyval)           //根据按键值keyval选择待执行的功能
       {
            case 1:moveup();  break;  //按键S1按下,正转
            case 2:movedowm(); break;  //按键S2按下,反转
            case 3:stop();     break;  //按键S3按下,停转
       }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Time0_serve(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200)%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赋初值
   if((P3&0xff)!=0xff)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50);            //延时一段时间再去检测
            if((P3&0xff)!=0xff)   //再次检测是否确实有按键按下
            {
                if(S2==0)        //按键S1被按下
                keyval=1;        //给keyval赋值
                if(S3==0)        //按键S2被按下
                keyval=2;        //给keyval赋值
                if(S4==0)        //按键S3被按下
                keyval=3;        //给keyval赋值
            }
       }
}

网友A:
你好!
增加串口部分的程序,串口接收的时候赋值;

       keyval = SBUF;

       switch(keyval)           //根据按键值keyval选择待执行的功能
       {
            case 1:moveup();  break;      //按键S1按下,正转
            case 2:movedowm(); break;  //按键S2按下,反转
            case 3:stop();     break;        //按键S3按下,停转
       }

网友B:
想要串口控制,首先要启动串口,串口初始化,设置波特率,然后串口中断处理函数中可以用楼上的这一句:   keyval = SBUF;
然后你需要有一个串口连接,串口发送的上位机或是其它单片机来发送你想要的控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