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块是干嘛的?附原理图

楼主(2021-05-06):
求助这个模块是干嘛的,多谢多谢

网友A:
光耦驱动继电器的

网友B:
两个VCC不是同一个的时候起到隔离的作用,要是还接同一个VCC的话光耦作用和三极管一样

楼主:
这里附上整体的,因为毕业要讲,所以不太明白,大家再帮忙看看阿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个设计主要是针对不同电压使用,单片机VCC是5V供电, 继电器端多使用12V供电,或者更高,通过光耦将电源分开

网友D:
这是光耦驱动继电器,起隔离作用,但是光耦的和继电器都用VCC是没法隔离的。正常情况下光耦的vcc = 3.3V或者5V,继电器上的VCC=12V.

网友E:
是个光耦隔离模块,因为器件的供电电压不同,所以要用光耦隔离

网友F:
这个电路的主功能在最后输出部分,即切换继电器的触点输出连接:COM1、CB1、CK1。

单片机的信号通过光耦PC817提供信号给Q1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常闭触点COM1、CB1切换到常开触点COM1、CK1。

楼主:
上面各位老哥就不一一感谢了,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两块是干嘛的,删掉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各位老哥就不一一感谢了,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两块是干嘛的,删掉有什么影响

第一个蜂鸣器,第二个主要看你XP12,插了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蜂鸣器,第二个主要看你XP12,插了什么东西

哎,我是小白,刚知道xp是往里面插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蜂鸣器,第二个主要看你XP12,插了什么东西

老哥,我再发个图你看看这个电源哪里错了,老师说不对

楼主:
就是这个电源

楼主:
上面那个电源模块哪里有问题呢,各位老哥看一看

网友D:
电源线和地线反了。VCC和GND反过来。一般一些公开的发布网上的文档(不是知网、报刊,而是百度之类的),作者都会弄一些很明显的错误,坑小白的,人家凭啥让你白piao

网友G:
光耦隔离驱动电磁开关的

网友H:
光耦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线和地线反了。VCC和GND反过来。一般一些公开的发布网上的文档(不是知网、报刊,而是百度之类的), ...

老铁,那你发的这个是对的嘛,我那个图是买的实物送的图,我以为不会错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铁,那你发的这个是对的嘛,我那个图是买的实物送的图,我以为不会错呢

没有人规定元件的外壳一定要是GND,也没人规定热水器红色的一定是热水,你可以和你老实说:“我就要元件外壳接正电,把VCC和GND反过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面各位老哥就不一一感谢了,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两块是干嘛的,删掉有什么影响

P11信号控制蜂鸣器叫唤。P11为高时,Q2截止,蜂鸣器不叫。P11为低时,Q2导通,蜂鸣器叫唤。
下面XP6插头/插座不知道你实际接的是什么,看图,可能是XP6的第二脚输入信号到MCU的P14,R19是上拉电阻。能不能取消就看你需不需要蜂鸣器叫唤以及XP6接的东西有没有用到。

网友I:
这个是光电隔离,就是P10的信号与COM1, CB1,CK1在电气上隔离。P10为高时,LED熄灭,光耦PC817右边截止,Q1截止,继电器不动作,COM1与CK1断开,COM1与CB1连通;P10为低时,光耦导通,Q1饱和导通,继电器动作,COM1与CK1连通,COM1与CB1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