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排队叫号系统Proteus仿真 主从机源程序没有头文件 求帮助

楼主:
主从机之间的叫号取号串行通信,缺少头文件 求大神指导如何 编写?

#include "LCD1602.h"                        //包含自定义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tn1 = P1^0;                //1号窗口
sbit btn2 = P1^1;                //2号窗口
sbit btn3 = P1^2;                //3号窗口
sbit beep = P1^6;                //蜂鸣器
sbit Green = P2^3;
uchar S = 1; //初始化主机按钮电平
uchar an = 0;//叫号数
uchar an_1 = 0;
uchar an_2 = 0;
uchar an_3 = 0;
uchar receiveData = 0;           //接收到的数据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int j=0;
        for(j=0;j<i;j++);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Init(){
        SCON=0X50;                        //设置为串口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PCON第一位是SMOD与波特率的倍数有关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波特率是24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LCD_init();                                //LCD1602显示屏初始化
}
//*********************************蜂鸣器响应函数***********************************
void beepx(){
        beep=0;
         delay(10000);
          beep=1;
}

//************************数据发送函数*********************
void sendchar(){
   TI = 0;
   SBUF = an;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窗口工作选择**************************
void Win_sel(){
        if(btn1 == 0){
                                delay(1000);
                                if(btn1 == 0){
                                        if(receiveData>an){
                                                an++;
                                                an_1 = an;
                                                LCD_row(2);
                                                LCD_DispString("num:");
                                                LCD_disp_char(2, 6, an_1 / 10 + '0');
                                                LCD_disp_char(2, 7, an_1 % 10 + '0');
                                                sendchar();
                                        }
                                        while(!btn1);
                                        delay(1000);
                                }
                        }
                        else if(btn2 == 0){
                                delay(1000);
                                if(btn2 == 0){
                                        if(receiveData>an){
                                                an++;
                                                an_2 = an;
                                                LCD_row(2);
                                                LCD_DispString("num:");
                                                LCD_disp_char(2, 10, an_2 / 10 + '0');
                                                LCD_disp_char(2, 11, an_2 % 10 + '0');
                                                sendchar();
                                        }
                                        while(!btn2);
                                        delay(1000);
                                }
                        }
                        else if(btn3 == 0){
                                delay(1000);
                                if(btn3 == 0){
                                        if(receiveData>an){
                                                an++;
                                                an_3 = an;
                                                LCD_row(2);
                                                LCD_DispString("num:");
                                                LCD_disp_char(2, 14, an_3 / 10 + '0');
                                                LCD_disp_char(2, 15, an_3 % 10 + '0');
                                                sendchar();
                                        }
                                        while(!btn3);
                                        delay(1000);
                                }
                        }
}
//*******************************串口模式************************
void time1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
        receiveData = 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网友A(2021-05-06):
完整代码及仿真原理图均在下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