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cd1602的单片机C语言编程问题

楼主(2021-05-06):
求教个lcd1602的编程问题

display2(RX_BUF[1]);//显示读数      这是现在的程序,RX_BUF[1]是一个数,假设是0.23,那么显示在lcd屏上的就是0.23

如果我想要的数据是4.77,也就是(5-0.23),该怎么编程呢?
我自己想的是
RealH=5-RX_BUF[1];
                        display2(RealH);//显示读数       但是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对,想请教下该怎么编程,谢谢各位

网友A:
乘以100倍  然后逐位分开显示

网友A: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网友B:
LCD1602不能直接显示输入的数字,而是显示储存在LCD1602的代表数字的5*7点阵图形,输入代表对应数字的地址码(ASCII码)就能显示这个数字。所以要显示一组数字“0.23”就得把0、2、3分解成单个数字并转换成ASCII码,逐一把 '0'、'.'、'2'、'3'送入LCD1602指定位置显示。例:
        write_com(0x80);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位置
        write_date('0');                  //写一个字节数据
        write_date('.');                  //写一个字节数据
        write_date('2');                  //写一个字节数据
        write_date('3');                  //写一个字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