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此单片机程序基础上加上初始点亮P1.7口灯呢?

楼主(2021-05-0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for(i=0;i<250;i++);
}
void main(void)
{ uchar led=0xfe;
  while(1)
    {    P1=led;
         delay(100);
         led=_cror_(led,2);
    }
}
麻烦各位大佬们

网友A:
在while前面加上 P1=0x7f;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while(n--)
    for(i=0;i<250;i++);
}
void main(void)

{
P1=0x7f
uchar led=0xfe;
  while(1)

    {
   P1=led;
         delay(100);
         led=_cror_(led,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