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驱动L298N遇到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L298N是不是两个IN接入不同电平,再在使能口输入pwm信号就行,为什么我这个电机动不了?

网友A(2021-05-07):
这个模块我用过,我确定这样可以驱动。

网友A:
检查接线等是否连接正常,万用表示波器检查信号是否正常,都没问题那你换一块298试试

网友B:
L298N的EN我一般直接接高电平
这是我做项目用的电路

网友C:
电机动不了可能是电机驱动电压不够,一般是+12V,但大于6v基本上就可以,最高理论电压可达到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