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初始化失败

楼主(2021-05-07):
仿真可以,但是实物接的时候就不行
//函数声明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显示字符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void InitLcd1602();        //初始化
#include"lcd.h"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
         delay(5);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delay(5);
      LCD1602_EN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0x80);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Lcd1602_Write_Cmd(X); //发命令字
        Lcd1602_Write_Data(DData); //发数据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
    LcdSetCursor(x,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a(*str++);
    }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网友A:
初始化前有问题,检查一下接线,还有显示屏说明书和仿真软件命令上的差异

网友B:
贼个调一下对比度就好啦 后面有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贼个调一下对比度就好啦 后面有旋钮

是对比度的问题吗?我百度里说的是初始化失败才有这个白条...对比度调整是不是得接电阻

网友C:
正巧,我前几天发了一个LCD1602 的贴子 专门 针对复位失败这个问题的

网友D:
从图片看,对比度没太大问题。    应该是初始化问题,延迟函数准不准? 另外硬件的引脚定义正确么?
另外,写指令和写数据用下面这段试试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EN = 1;

    LCD1602_DB = cmd;
        _nop_();_nop_();_nop_();_nop_();
    LCD1602_EN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EN = 1;
      LCD1602_DB = dat;
        _nop_();_nop_();_nop_();_nop_();
      LCD1602_EN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LCD1602_EN = 0;
}

网友E:
不是对比度调整的问题,如果是对比度不正常,会出现二行白条而不是只有第二行白条,从硬件上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软件上好好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F:
程序一般例程不会出错,确认一下你的delay函数是否准确,可以main开始delay(1000)然后debug看看用时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