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量直流电机转速不知道则么获取,用的是NE555芯片控制电机,不需要控制电...

楼主(2021-05-0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电路图怎么帮你?

网友B:
测量转速你需要光电编码器来产生旋转脉冲,因为是测的转速,所以一组光电对管就可以完成,即转子转动一圈就发一个脉冲。然后程序部分你用外部中断计数的方式来计算脉冲数量,然后将1秒钟内采集到的脉冲数量显示在数码管上即可

网友C:
光电 、霍尔不管用什么传感器,电机转一圈给出1个或者N个信号,再定时器去处理这个信号就得到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转速你需要光电编码器来产生旋转脉冲,因为是测的转速,所以一组光电对管就可以完成,即转子转动一圈就 ...

刚刚知道是用光电对射式传感器模块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