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圆形led灯流水灯,自己做来玩的(附代码、pcb、原理图)

楼主(2021-05-07):
我用了一个20脚的芯片,用16个io口扫描60个led灯,
6个com,10个seg,等于是数码管扫描的原理。

可以切换全灭-->计时模式-->流水灯模式
流水灯模式是递增全亮然后递减全灭
我做的板子很小没有做按键,可以自行修改加上按键。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在本文最后

代码部分:
#include "单片机头文件"//自行修改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O口宏定义,根据自己用的单片机来修改
//6个com口,10个seg口,共16个IO口控制60个led灯
#define        COM0        RB0
#define        COM1        RB1
#define        COM2        RB2
#define        COM3        RB3
#define        COM4        RB4
#define        COM5        RB5
#define        COM_ALL(x)        (COM0 = COM1 = COM2 = COM3 = COM4 = COM5 = x)

#define        LED0        RB6
#define        LED1        RB7
#define        LED2        RA0
#define        LED3        RA1
#define        LED4        RA2
#define        LED5        RA3
#define        LED6        RA4
#define        LED7        RA7
#define        LED8        RD0
#define        LED9        RD1
#define        LED_ALL(x)        (LED0 = LED1 = LED2 = LED3 = LED4 = LED5 = LED6 = LED7 = LED8 = LED9 = x)

#define        KEY_IO        (RD6)

void Kscan();
void Off_Clr();
void Led_Mode();

//全局变量
bit        B_MainLoop = 0;
u16 Led_Bit[6] = {0};
u16 Count_500ms = 0;
u8 Status = 0;
u8 d_m = 0;
u8 d_n = 0;
bit Change_Flag = 0;
u8 Minute = 0;
u16 Minute_Bit[6] = {0};
u8 Move_Bit = 0;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中断服务函数()//自行修改,我设置的中断时间为62.5us
{//62.5us
        static u8 Dig_Count = 0;
        static u8 n = 0;
        static u16 m = 0x200;
        static u16 Get_Bit = 0;
        static u8 MainTime = 0;

        //有些定时器不是判断标志位,而是重装载值的,根据自己使用的单片机手册来写
        if(标志位)
        {
                标志位 = 0;
                if(++MainTime >= 32)        //25
                {//主循环:125us*32=4ms
                        MainTime = 0;
                        B_MainLoop = 1;
                }

                Count_500ms++;
                //led灯扫描
                Dig_Count++;
                if(Dig_Count >= 2)
                {
                        Dig_Count = 0;
                        LED_ALL(0);

                        if(Led_Bit[0] & m)        {COM0 = 0;}
                        else                                {COM0 = 1;}
                        if(Led_Bit[1] & m)        {COM1 = 0;}
                        else                                {COM1 = 1;}
                        if(Led_Bit[2] & m)        {COM2 = 0;}
                        else                                {COM2 = 1;}
                        if(Led_Bit[3] & m)        {COM3 = 0;}
                        else                                {COM3 = 1;}
                        if(Led_Bit[4] & m)        {COM4 = 0;}
                        else                                {COM4 = 1;}
                        if(Led_Bit[5] & m)        {COM5 = 0;}
                        else                                {COM5 = 1;}

                        switch(n++)
                        {
                                case 0:
                                                LED0 = 1;
                                                m = 0x100;
                                                break;
                                case 1:
                                                LED1 = 1;
                                                m = 0x80;
                                                break;
                                case 2:
                                                LED2 = 1;
                                                m = 0x40;
                                                break;
                                case 3:
                                                LED3 = 1;
                                                m = 0x20;
                                                break;
                                case 4:
                                                LED4 = 1;
                                                m = 0x10;
                                                break;
                                case 5:
                                                LED5 = 1;
                                                m = 0x8;
                                                break;
                                case 6:
                                                LED6 = 1;
                                                m = 0x4;
                                                break;
                                case 7:
                                                LED7 = 1;
                                                m = 0x2;
                                                break;
                                case 8:
                                                LED8 = 1;
                                                m = 0x1;
                                                break;
                                case 9:
                                                LED9 = 1;
                                                m = 0x200;
                                                break;
                                case 10:n = 0;break;
                        }

                }
        }
}

void K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static volatile bit Key_Task_Flag = 0;//松开标志位

        if(!KEY_IO)//按键按下
        {
                if(!Key_Task_Flag)//当前松开,则判断按键
                {
                        Count++;
                        if(Count >= 3)//消抖次数3
                        {
                                Count = 0;
                                Key_Task_Flag = 1;//松开标志位
                                //按下执行:
                                Status++;//切换显示模式
                                if(Status > 2)
                                {Status = 0;}
                        }
                }
        }
        else
        {//按键抖动或松开,计数清零,松开标志位清零
                Count = 0;
                Key_Task_Flag = 0;//松开标志位
        }

}

/***********************************************************
主循环
***********************************************************/
void main()
{
        Status = 0;//灯模式
        while(1)
        {
                asm("clrwdt");
                if(B_MainLoop)
                {//4ms
                        B_MainLoop = 0;
                        Kscan();
                        Led_Mode();
                }

        }
}

void Off_Clr()
{//关机清理
        memset(Led_Bit,0,sizeof(Led_Bit));
        d_m = 0;d_n = 0;
        Change_Flag = 0;
        Minute = 0;
        Count_500ms = 0;
        memset(Minute_Bit,0,sizeof(Minute_Bit));
        Move_Bit = 0;
}

void Led_Mode()
{
        static volatile u8 i = 0;
        static volatile u8 n = 0;
        switch(Status)
        {
                case 0://关机模式
                                Off_Clr();
                                n = i = 0;
                                break;
                case 1:
                                /*
                                计时模式
                                点亮1个led灯,转一圈为1分钟,每1分钟增加一个固定亮的led灯,
                                当秒led灯经过固定亮的led灯时,当前led灯熄灭,
                                若无经过固定亮的led灯,led灯点亮
                                */
                                n = i = 0;
                                if(Count_500ms >= 16000)
                                {//62.5us*16000=1秒
                                        Count_500ms = 0;
                                        if(d_n > 9)
                                        {
                                                d_n = 0;
                                                Led_Bit[d_m] = 0;
                                                d_m++;
                                                if(d_m >= 6)
                                                {
                                                        d_m = 0;

                                                        if(Minute)
                                                        {
                                                                Move_Bit++;
                                                                if(Move_Bit > 9)
                                                                {Move_Bit = 0;}
                                                        }

                                                        Minute++;
                                                        if(Minute >= 60)
                                                        {
                                                                Minute = 0;Move_Bit = 0;
                                                                memset(Minute_Bit,0,sizeof(Minute_Bit));
                                                                memset(Led_Bit,0,sizeof(Led_Bit));
                                                        }
                                                }

                                        }
                                        Led_Bit[d_m] = (u16)(0x200 >> d_n);

                                        Minute_Bit[(Minute-1)/10] |= (u16)(0x200 >> Move_Bit);

                                        if(Minute)                {Led_Bit[0] |= Minute_Bit[0];}
                                        if(Minute > 10)        {Led_Bit[1] |= Minute_Bit[1];}
                                        if(Minute > 20)        {Led_Bit[2] |= Minute_Bit[2];}
                                        if(Minute > 30)        {Led_Bit[3] |= Minute_Bit[3];}
                                        if(Minute > 40)        {Led_Bit[4] |= Minute_Bit[4];}
                                        if(Minute > 50)        {Led_Bit[5] |= Minute_Bit[5];}

                                        if(                (Led_Bit[d_m] == Minute_Bit[d_m]) && \
                                                        !((d_m == 0) && (d_n == 0)) && \
                                                        !((d_m == (Minute-1)/10) && (d_n == Move_Bit))\
                                        )
                                        {Led_Bit[d_m] &= (u16)(~(0x200 >> d_n));}

                                        d_n++;
                                }

                                break;
                case 2://流水灯
                                if(Count_500ms >= 267)
                                {//62.5us*267=16.687毫秒        16.687*60盏led灯,约等于1秒转1圈
                                        Count_500ms = 0;
                                        if(!Change_Flag)
                                        {
                                                if(d_n > 9)
                                                {
                                                        d_n = 0;
                                                        d_m++;
                                                        if(d_m >= 6)
                                                        {d_m = 0;Change_Flag^=1;}//切换全亮流水或全灭流水灯
                                                }
                                                Led_Bit[d_m] |= (u16)(0x200 >> d_n);d_n++;
                                        }
                                        else
                                        {
                                                if(d_n > 9)
                                                {
                                                        d_n = 0;
                                                        d_m++;
                                                        if(d_m >= 6)
                                                        {d_m = 0;Change_Flag^=1;}//切换全亮流水或全灭流水灯
                                                }
                                                Led_Bit[d_m] &= (u16)~(0x200 >> d_n);d_n++;
                                        }
                                }
                                break;
        }
}

效果:流水灯模式

计时模式

圆形led灯小玩意(包含pcb、原理圖、代碼).rar

网友A:
非常漂亮。支持一下。

网友B:
很漂亮,支持一下。用彩色LED是不是还要大一些才行。单色分不出时分秒

网友C(2021-12-18):
这PCB画得真漂亮,支持

网友D:
增加数字音量电位器组合一起,调节音量大小,LED跟着旋转

网友E(2022-03-07):
PCB 电路板 同步下 ;;;开源共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