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控制内置驱动的直流无刷电机,检测电机转动返回的脉冲数

楼主:
电机每转一圈又6个方波信号输出,我想检测电机转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从而计算出它转的圈数,转速。所以我使用定时器3计数,定时器2定时,每秒进入一次定时器2的中断一次,记录产生的脉冲数。之前使用定时器3编码器模式测试好像因为要有两相比较输入才能记录其产生的脉冲个数,而我用的这个电机只有一条反馈信号线,所以我使用ETR来计数。但是,在网上找了好几个例子,在串口上显示出的脉冲数,转速都是0,经检测定时器2可以进入中断,所以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定时器3初始化化,用于计数

网友A(2021-05-08):
重点是T3,按计数器初始化及IO定义,如果计数器用不明白,可开一个外部中断,在中断中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T3,按计数器初始化及IO定义,如果计数器用不明白,可开一个外部中断,在中断中计数。

我这个T3计数器初始化和io口定义我看不出问题。这个计数器是初始化好后,只要有上升沿信号他就会捕获到并自动计数吗?外部中断我也试过也是0,不过应该是我没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