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的宏定义RB3 ,RC0是哪個寄存器的呢、我沒有找到,從開始接觸這款單片機,...

楼主:
#
40黑币
圖片中的宏定義RB3,RC0是哪個寄存器的呀,我沒找到,不太理解...剛接相互這款單片機.

圖片中的宏定義RB3,RC0是哪裡的寄存器呀,找不到,

圖片中的宏定義RB3,RC0是哪裡的寄存器呀,找不到,

网友A(2021-05-12):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仿PIC的单片机,连指令都是仿的,你看一下包含的头文件里头,应该是有定义的

看了幾次規格書和編譯後找到答案了,RB3和PB3是一樣的,定義PB3可以,RB3也可以,都可以編譯,謝謝你們……。

网友B:
这个是仿PIC的单片机,连指令都是仿的,你看一下包含的头文件里头,应该是有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上边注释还是P开头的,实在疑惑把demo工程打开,跳转过去看看。实在不行,弄个全局搜索。。

跳转过去也是显示宏定义的这个RB和RC,为什么显示的不是PB和PC,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明明注解说的是PB和PC,,宏定义为什么变成RC和RB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印错了?那我看见他们demo板的程序都是以RB,RC这样命名的,他们这样子程序功能也正常,我弄不懂……。

你看上边注释还是P开头的,实在疑惑把demo工程打开,跳转过去看看。实在不行,弄个全局搜索。。

网友D:
头文件里面有各种寄存器定义,再结合芯片收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印错了   是PB3和PC0

印错了?那我看见他们demo板的程序都是以RB,RC这样命名的,他们这样子程序功能也正常,我弄不懂……。

网友C:
印错了   是PB3和PC0

网友A:
那个不是很清晰,现在补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