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SIM900A向指定号码拨打电话的程序和电路图设计思路

楼主(2021-05-07):
我自己用串口助手调试没问题,所以功能都能实现,但是连接单片机就不行了,我也搞不明白,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的电路图和程序的设计思路

网友A:
我也是 用串口收发都可以 但连到模块上用模块收发就不行了

网友A:
我问题找到了 是因为发指令换行只用了/n 实际应该用/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