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没看出什么问题但是LCD显示的和DS18B20完全不一致

楼主(2021-05-07):
不知道是不是protues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发一下源代码,分析一下吗

网友B:
你现在1820显示完全不一致,就要分别查:
1、显示其它内容(时间、日期)正常与否?
2、1820的底层驱动有没有问题?
3、线路是不是有问题?器件是不是错了?代码与实物有对应上了吗?
4、供电正常不?

网友C:
虽然protues软件不是很完美但也不至于如此不堪。100%是你的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