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2C系列单片机的P3.7口可以当普通IO口用吗?

楼主(2021-05-07):
(无正文)

楼主:
有用STC系列单片机的朋友吗?P3.7口可以做PWM控制口,也可以做普通IO口,做普通IO口时,需要设置口吗?为什么我直接控制这个口,管脚输出没有变化,控制其他口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作普通口, 你这个情况,只有两个可能:
1,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是不是短路了,或者P3.7口被烧坏了。
2,配置不对,PWM的初始化有没有取消?  端口的输出模式是推挽还是其它?

网友B:
不配置PWM功能 那就是普通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作普通口, 你这个情况,只有两个可能:
1,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是不是短路了,或者P3.7口被烧坏了 ...

感谢解答!未加上拉或下拉电阻,IO口直接接的是573,也应该不是口烧了,换了4块板子,现象一样,怀疑是程序问题,没有专门设置P3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配置PWM功能 那就是普通口

是的,没有配置成PW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作普通口, 你这个情况,只有两个可能:
1,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是不是短路了,或者P3.7口被烧坏了 ...

因为只是提供高低信号,基本没有消耗功率,就没有设置。

网友C:
不加载任何函数.只用普通点灯程序也不亮.那就是坏了.

网友D:
当然可以了,默认就是普通io口,用作其它用处需要设置相应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