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流水灯蓝牙控制,为什么不可以循环,停在LED8就不动,求解

楼主(2021-05-07):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up[]={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ode tabdowm[]={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int z);
int i;
sbit beep=P2^3;
void blue_Init()   //蓝牙串口初始化
{
    TMOD = 0x20;
    TH1  = 0xfd;     //9600
    TL1  = 0xfd;
    SM0  = 0;
    SM1  = 1;
    REN  = 1;
    TR1  = 1;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a;
    blue_Init();
    P1=0xff;
    while(1)
    {
        if(RI==1)
        {
            a=SBUF;
            RI=0;
            if(a=='1')         //熄灭LED
            {
                P1=0xff;
                                                          beep=0;
                                  delay(100);
                                  beep=1;
            }
            else if(a=='2')    //点亮LED
            {
                P1=0x00;
                                                          beep=0;
                                  delay(100);
                                  beep=1;
            }
            else if(a=='3')    //顺时针流水灯
            {
                                                        for(i=0;i<8;i++)
                                                        {
                                                                P1=tabup[i];
                                                                delay(2000);
                                                        }
                                                }
                                                else if(a=='4')    //逆时针流水灯
                                                {
                                                        for(i=0;i<8;i++)
                                                        {
                                                                P1=tabdowm[i];
                                                                delay(2000);
                                                        }
                                                }

        }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z;x>0;x--)
  for(y=210;y>0;y--);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循环就对了;要串口发一次,循环一次

楼主:
如果要实现循环怎么修改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循环就对了;要串口发一次,循环一次

如果要实现循环该怎么修改?求教学或者写一个完整的代码参考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B:
代码结构有问题:不建议你在大循环中处理串口接收中断呢,更不要把中断标志做为运行流水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结构有问题:不建议你在大循环中处理串口接收中断呢,更不要把中断标志做为运行流水的条件。

它可以运行工作,就是不能进行循环,我想问一下,怎么用代码蓝牙控制流水灯循环,求解

网友C:
持续流水要放在 if(RI==1) 之外,否则只能流水一次。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
code tabup[]={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ode tabdowm[]={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int z);
uchar i;

void blue_Init()   //蓝牙串口初始化
{
        TMOD = 0x20;
        TH1  = 0xfd;     //9600
        TL1  = 0xfd;
        SM0  = 0;
        SM1  = 1;
        REN  = 1;
        TR1  = 1;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a;
        blue_Init();
        P1=0xff;
        while(1)
        {
                if(RI==1)
                {
                        a=SBUF;
                        RI=0;
                }
                if(a=='1')         //熄灭LED
                {
                        P1=0xff;
                        beep=0;
                        delay(100);
                        beep=1;
                        a='0';
                }
                else if(a=='2')    //点亮LED
                {
                        P1=0x00;
                        beep=0;
                        delay(100);
                        beep=1;
                        a='0';
                }
                else if(a=='3')    //顺时针流水灯
                {
                        for(i=0;i<8;i++)
                        {
                                P1=tabup[i];
                                delay(2000);
                        }
                }
                else if(a=='4')    //逆时针流水灯
                {
                        for(i=0;i<8;i++)
                        {
                                P1=tabdowm[i];
                                delay(2000);
                        }
                }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网友D:
你最后加哥re返回。或者把主函数放进whil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持续流水要放在 if(RI==1) 之外,否则只能流水一次。

为什么这个也不可以实现你,同样的问题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keyval;  //储存按键值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tabup[]={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ode tabdown[]={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int x,y;
/*************************************************
函数功能:流水灯延时
**************************************************/
void le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函数功能:软件消抖延时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
函数功能:正向流水点亮LED
**************************************************/
void forward(void)
{
        for(x=0;x<8;x++)
        {
                P1=tabup[x];
                led_delay();
        }
}
/*************************************************
函数功能:反向流水点亮LED
**************************************************/
void backward(void)
{
        for(y=0;y<8;y++)
        {
                P1=tabdown[y];
                led_delay();
        }
}
/*************************************************
函数功能:关闭所有LED
**************************************************/
void stop(void)
{
        P1=0xff;    //关闭8个LED
}
/*************************************************
函数功能:闪烁点亮LED
**************************************************/
void flash(void)
{
  P1=0x00;      //点亮8个LED
  led_delay();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SCON = 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   = 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1  = 0xfd;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R1  = 1;
  while(1);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keyval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switch(keyval)
   {
      case 1:forward();break;
      case 2:backward();break;
      case 3:stop();break;
      case 4:flash();break;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网友B:
你把中断中的:
switch(keyval)
   {
      case 1:forward();break;
      case 2:backward();break;
      case 3:stop();break;
      case 4:flash();break;
   }
这一块移到MAIN的while之下:
while(1)
{
switch(keyval)
   {
      case 1:forward();break;
      case 2:backward();break;
      case 3:stop();break;
      case 4:flash();break;
   }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把中断中的:
switch(keyval)
   {

嗯,这个好像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也不可以实现你,同样的问题
#include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

你把执行语句放在串口中断里,只有发生中断才能执行一次,当然不可重复循环。除非你在中断刚刚结束再次人为触发串口中断。

网友F:
delay(2000);
delay(uint z)
  uchar x
  for(x=z                 char?int?

网友G:
最好就是中断里写标志位,在main函数里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