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没学明白,求指教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模电没学明白,求指教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2021-05-07):
两级RC滤波电路 ,用PWM实现DAC功能

网友B:
PWM信号输入   RC滤波  然后是运放芯片做的 电压跟随器   低阻抗输出模拟电压等同于DAC转换

网友C:
pwm输出是一种脉冲宽度可调的波形,经过电阻电容滤除波形后,就近似可以调大小的直流电压。lm224是放大驱动能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