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实现什么滑膜自适应等一些算法吗?

楼主(2021-05-07):
(无正文)

网友A:
51单片机字长只有8位,主要适合于逻辑控制,要实现某些算法,还是高性能的32位单片机合适,如ST的H7系列。

网友B:
为什么不能呢?除非你搞高超飞行控制,否则51基本能满足控制函数计算和响应时间,另外,PID ,卡尔曼也没问题。不过弄这些还是用stm好点。你别就是控制个小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