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220V,3W,LED灯

楼主(2021-05-07):
拆解一个220V,3W,LED灯

正面图(有3个1W的LED)

灯头一面(两个接线柱,可以卡入)

内部器件(灯头、电子电源、LED灯板
聚光头3个,固定器件、散热器、镙钉等)

电子电源(贴片元件+电子变压器
输出直流)
LED灯板(由3个1W的LED串联接入,通过铝板散热)

总结:特点是该节能灯经济实用,故障率低,寿命长。
不足是灯头不实用,电源板损坏后只能整体更换。
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A:
用一个支持flash的浏览器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图片太大了,单个图片 最好不好超过2兆

网友B:
这东西还要变压器?现在是一个桥路芯片MB6f+电容=电阻直接上!

楼主:
"这东西还要变压器?现在是一个桥路芯片MB6f+电容=电阻直接上!"
我测试了电解电容两端有300V直流电压,直流输出空载12.5V。

网友C:
用的应当是开关电源。该灯档次比较高。

网友D:
几百毫安的电流用阻容不行了,阻容一般就100mA以内的电流才用阻容降压,恒流不闪啊,阻容电压波动很容易闪烁

网友E(2022-05-10):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要变压器?现在是一个桥路芯片MB6f+电容=电阻直接上!

那寿命可能短的可怜嘞

网友F(2023-11-29):
看到玻璃管封装的保险丝了

网友G:
良心产品了,用料很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要变压器?现在是一个桥路芯片MB6f+电容=电阻直接上!

阻容降压,电流太小

网友I(2024-01-11):
恒流的,比较耐用。我也使用过十年前的产品!

网友J:
LED寿命短的原因,主要是厂家为了追求亮度,往往使用过高的电流。

网友K:
隔离的,厂家很良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