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怎么采集交流电最大值?

楼主(2021-05-07):
交流电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多在32ad采集的范围内,那么怎么利用AD去采集最大值?我利用32AD已经DMA去采集1024个值,然后在取出最大值,发现这个最大值依旧是变化的,如何确定频率去采集最大值?

网友A:
采集范围0~3.3   高电压需要降压 至3.3v以内才可以  交流电可以用些传感器

网友B:
关于交流电采样,你得到的一个AD值对应的时正弦波上一个点的值,并不是有效值。所以,应该采用一个周波内采样n个点的数据,然后根据这n个点的数据,无论用均方根还是用FFT,计算有效值,这才是对应的交流电压有效值。n根据你的精度要求设定。一般一个周波(20ms)64可以做到1%左右。另外这n个点的采样间隔必须相等。

网友C(2023-10-30):
carpcarey :为何总采不到最大值?总是低于峰值

网友D:
如果是交流电,例如220V降压采样,可以采用整流滤波计算的方式读取,如果是不定频率的,可以采用峰值检测电路,当判断输入低于峰值时候采样,然后给电容放电即可

网友E:
最大值为什么不能变化?

网友F:
可以用峰值采集算法或者均方根算法算出有效值后倒推最大值,如果信号频率太高采出来的复原值不准也正常

网友G:
确定交流电的最大峰值电压,并选择合适的电阻进行电压分压,使得分压后的电压范围在STM32单片机的ADC输入范围内。
将分压后的交流电压接入STM32单片机的一个ADC通道,通过配置ADC参数,使其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配置ADC的采样频率,使其能够满足交流电信号的采样要求,一般需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即采样频率大于交流电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
在代码中使用ADC的中断或DMA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当ADC采样完成后,获取ADC转换结果。
对ADC转换结果进行处理,计算出交流电的最大值。可以通过比较每次采样结果的大小,找出最大值。

网友H:
首先,需要对AD采集到的数值进行滤波处理,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可以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实际的电压值:Vout = Vad / 0.04762 =》 Vout = ( ( 2035 *3.3) / 4095) /0.04762。这里,Vad代表AD采样出来的寄存器的数值。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从AD中获取到交流电的最大值。

网友H:
可以从每秒采集10次开始,逐渐增加频率(如每秒20次、每秒30次等),观察每个频率下采集到的最大值。当你找到一个频率,使得再增加频率不会显著改变最大值时,那就是最佳的采集频率。

网友I:
可以在外围加个峰值采集电路,百度运放峰值检测电路。

网友J(2023-12-26):
引用 网友H:
首先,需要对AD采集到的数值进行滤波处理,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可以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实际的电压值: ...

0.04762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0.04762是怎么得到的

他的答案是从网上抄的,没有配套硬件电路这个数字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