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2021-05-07):
  大家好,大家一般用什么样的仿真软件,是免费版吗?去那里下载。

网友A:
我用的最多的仿真软件是Keil和AVR Studio,我对仿真软件比较挑剔,一是必须可以外挂仿真器或者仿真芯片进行硬件仿真,软件仿真对我意义不大,二是必须有无极缩放字体功能(Ctrl+鼠标滚轮),三是可以加载YaHei.Consolas这种我认为最好用的编程字体,可以提高我的编程效率。C51我用AVR Studio 4,AVR用AVR Studio,AVR Studio 4可以外挂仿真器但不能无极缩放字体和加载Consolas字体,就用可以无极缩放字体和加载Consolas字体不能外挂仿真器的AVR Studio 5编程,需要硬件仿真就把整个程序复制到AVR Studio 4硬件仿真。STM32用Keil5(MDK5),现在很少用,这些软件都是免费,Keil软件需要破戒,需要下载和破戒网上一搜就有,其它编程仿真软件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B:
搞电子学画图,可以学protel(不是proteus)AD16,PADS等 很多种PCB软件。但绝不是用proteus来做PCB画图设计。 参加工作,你在公司工厂里面使用proteus的概率,比中500万大奖概率更低。proteus 里面数码管点阵的脚位和实物不同,你跟着软件搞 肯定搞蒙你两三天。所以,赶紧 扎扎实实研究元件焊接。

网友C:
单片机好像是proteus用得比较多,但我基本不仿真
工作中用到的单片机几乎是仿真软件上没有的,单片机的功能也是比软件上的多,像ADC,PWM,外围IC之类的,很多是不能仿真的,反正写好了代码仿真成功了,到实际的板子又要重新调试,还不如果直接烧录调试
有条件就尽量不仿真
实在没有条件就用proteus,但我想,你都有电脑了,还差那50多块钱的学习板吗?

网友D:
免费用proteus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最多的仿真软件是Keil和AVR Studio,我对仿真软件比较挑剔,一是必须可以外挂仿真器或者仿真芯片进行 ...

谢谢回复,想入门学单片,不知道好不好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电子学画图,可以学protel(不是proteus)AD16,PADS等 很多种PCB软件。但绝不是用proteus来做PCB画图设 ...

谢谢回复,我有电子硬件基础。想入门学单片,听说要学会软件,C语言,单片可以买开发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好像是proteus用得比较多,但我基本不仿真
工作中用到的单片机几乎是仿真软件上没有的,单片机的功能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费用proteus的比较多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E:
AD16,PADS等 很多

网友F:
如果只是仿真一般电路,不需要代码就用altium designer和Multisim,如果仿真电路用到单片机要用到代码就用keil+protues

网友G:
用的最多的是proteus,这个软件一般用的最多是关于单片机的仿真,除此之外,关于控制器的仿真也可以用。

网友H:
想学什么就做什么,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网友I:
keil+protues我们基本是用这两个

网友J:
学校一般用的keil和protues

网友K:
就是protues8.8版本

网友L:
学校老师给的免费的proteus

网友M:
Proteus+Keil C51 这两个就可以,是免费的。软件可以到软件管家微信公众号里找哦

网友N:
protues仿真啊,公众号软件管家,下载就可以了